问个简单的问题,如何把listbox的选中的值赋给textbox!

楼主:
在evc编程中,如何把listbox选中的项赋值给textbox,
请指教.

网友:
去baidu, google自己搜一下吧

太基础了。思路和pc上编程是一样的。

网友:
LS的,
你搜索下看看,
evc上跟vc上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在补充下,我用的是evc上的mfc编程.

比如我添加内容到listbox就只能用这个函数:
((CListBox *)GetDlgItem(IDC_LISTPHONE))->AddString(pRecord->val.lpwstr);

就是感觉怪怪的,
难道要用消息机制。

网友:
这种用法很正常啊

网友:
其实这个AddString方法点不出来的。
之前,我都是用wce aplication(这个project属性)编程。

那请lenux给提点提点。
呵呵..

网友:
mfc不好做吗?
按理和pc上的不会有很大不同的。

我是用wtl来做的,感觉很简单。GetText就行了

网友:
偶用API做,比较简单的。
偶从来不用MFC,特别是嵌入式产品上。

网友:
我刚用mfc做了一个测试的
BOOL CTestmfc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CListBox   *)GetDlgItem(IDC_LIST1))->AddString(L"1");
        ((CListBox   *)GetDlgItem(IDC_LIST1))->AddString(L"2");
        ((CListBox   *)GetDlgItem(IDC_LIST1))->AddString(L"3");
        ((CListBox   *)GetDlgItem(IDC_LIST1))->AddString(L"4");
        ((CListBox   *)GetDlgItem(IDC_LIST1))->AddString(L"5");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void CTestmfc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ListBox *p = (CListBox *)GetDlgItem(IDC_LIST1);
        TCHAR tmp[100];
        p->GetText(p->GetCurSel(), tmp);

        ((CEdit  *)GetDlgItem(IDC_EDIT1))->SetWindowText(tmp);
}

界面上只有一个listbox, 一个edit, 一个button。

启动后选中某个listbox项,点button,选中的字符串会在edit中显示。

网友:
搞笑,用SendMessage就能搞定的东西,还弄这么复杂,mfc是个 淘汰的东西,别用了,,,

网友:
确实以前我也是不用mfc的,
不过要求也没有办法.
我也用我的方法实现了,对mfc还不是很熟悉.呵呵...
谢谢lenux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