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目】wince如何实现multi bin【300分】

楼主:
环境:wince5.0+s3c2410 + 64M flash
参考了网上一些2440 的资料,做出来老是启动不了,又不就有错误。
不知道哪位兄弟实现过,介绍一下。
谢谢了!
只能发100分帖,解决了再放200分。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你实现的方法说一下。

这样,大家才好找问题所在。

网友:
驱动开发网上的一些攻略性的文档建议你深刻理解了再照着做,生搬硬套肯定不行的

还有你贴出你的做法,大家可以一些分析

网友:
config.bib

MEMORY

; [Notification]
; Not yet implemented MULTIPlEXIP Kernel features.
; Do not "SET IMGMULTIXIP=1"
; Please check "SET IMGMULTIXIP=" so that IMGMULTIXIP are not defined

; NK name

#define NKNAME NK

    pdwXIPLoc    00000000  8C5FF000  FIXUPVAR
    XIPKERNEL    8C200000  003FF000  RAMIMAGE
    CHAIN        8C5FF000  00001000  RESERVED
    NK           8C600000  02000000  NANDIMAGE
    RAM          8E600000  01A00000  RAM
;    RAM          8C600000  03A00000  RAM
;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c002000  00000800  RESERVED
    SDIO_DMA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ARGS               8C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DBGSER_DMA         8c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c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IR_DMA             8c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    CAMERA             8c050000  000A0000  RESERVED

;
; ROMFLAGS is a bitmask of options for the kernel
;  ROMFLAGS    0x0001      Disallow Paging
;  ROMFLAGS    0x0002      Not all KMode
;  ROMFLAGS    0x0010      Trust Module only
;
CONFIG
    AUTOSIZE=ON
;    ROM_AUTOSIZE=OFF
    DLLADDR_AUTOSIZE=ON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XIPSCHAIN=8C5FF000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NDIF
IF IMGPROFILER !
        PROFILE=OFF
ENDIF

    ROMFLAGS=00
    ROMSTART=8C2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2000000

common.bib做如下修改
  nk.exe          $(_FLATRELEASEDIR)\kern.exe             XIPKERNEL  SH
  coredll.dll     $(_FLATRELEASEDIR)\coredll.dll          XIPKERNEL  SH
  filesys.exe     $(_FLATRELEASEDIR)\filesys.exe          XIPKERNEL  SH
  fatfsd.dll      $(_FLATRELEASEDIR)\fatfsd.dll           XIPKERNEL  SH
  diskcache.dll   $(_FLATRELEASEDIR)\diskcache.dll        XIPKERNEL  SH
  fatutil.dll     $(_FLATRELEASEDIR)\fatutil.dll          XIPKERNEL  SH
  binfs.dll       $(_FLATRELEASEDIR)\binfs.dll            XIPKERNEL  SH
  fsdmgr.dll      $(_FLATRELEASEDIR)\fsdmgr.dll           XIPKERNEL  SH
  mspart.dll      $(_FLATRELEASEDIR)\mspart.dll           XIPKERNEL  SH
  ceddk.dll       $(_FLATRELEASEDIR)\ceddk.dll            XIPKERNEL  SH
  device.exe      $(_FLATRELEASEDIR)\device.exe           XIPKERNEL  SH

  boot.hv        $(_FLATRELEASEDIR)\boot.hv               XIPKERNEL  SH
  default.hv     $(_FLATRELEASEDIR)\default.hv            XIPKERNEL  SH
  user.hv        $(_FLATRELEASEDIR)\user.hv               XIPKERNEL  SH

把对应copy到NK里面的改成XIPKERNEL

网友:
platform.reg添加下面注册表语句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21"="BINF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Folder"="BINFS"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binfs.dll"
    "Paging"=dword:1
; MountFlags:
; 0x10 specifies that this file system is to be mounted as an external
;      ROM filesystem shadowing the \windows directory
; 0x1 specifies that the mountpoint \BINFS is to be hidden
;
    "MountFlags"=dword:10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system.hv会保存到\HDD\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user.hv会保存到\HDD\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user.hv
"Start DevMgr"=dword:1   ;这个说是启动device.exe,但是wince 5.0好像不用这个
"DefaultUser"="default"       ;咱们只有一个用户default,基本上就是决定user.hv的路径了
"Flags"=dword:3 ;这个应该是wince 5.0下决定在哪个阶段启动device.exe的表项
"RegistryFlags"=dword:1   ;这个就是设置注册表每次改动后自动flush到system.hv

; END HIVE BOOT SECTION

下面是boot.hv的内容
-------------------------------------------------------------------------------
pHeap:
  pLogPage = 0x00390000
  pHMaster = 0x00391000
  pStart   = 0x00395000
  pHigh    = 0x00399000
  dwFree   = 0x00000ca0
  HeapLen  = 0x00004000

-------------------------------------------------------------------------------
LOG PAGE
-------------------------------------------------------------------------------

Dump log page for 0x0012FBD8
pHeap->pLogPage = 0x00390000
version = 1024
magic1  = 0x00000000
magic2  = 0x4D494B45
filesys data:
  fsmemblk[0]: startptr  = 0x8FF430DE
               length    = 0x404D8B3A
               extension = 0x4ADDCBA4
  fsmemblk[1]: startptr  = 0x9C1FC223
               length    = 0x00000000
               extension = 0x00009000
  pFSList = 0x00000000
  pKList  = 0x00000000
database/registry data:
  guid = 0x8FF430DE 0x404D8B3A 0x4ADDCBA4 0x9C1FC223
  dwRestoreFlags = 0x00000000
  dwRestoreStart = 0x00009000
  dwRestoreSize  = 0x00000000
  ROM Signature  = 0x8E589A94 0xC371336F 0xED9AE378 0xD97005C8
virtbase   = 0x00FC5000
entries    = 0x00000000
hDbaseRoot = 0xFFFFFFFF
hReg       = 0x00000000
dwReplInfo = 0x00000000
flags      = 0x00  (LCID 0x00000000)
pwhash =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Log:
------------------------ END OF CURRENT LOG ----------
   0: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  RESTORE    0x00FC600C 0x0000009F 0x00000002
   2:  RESTORE    0x00FC5288 0x02800000 0x00000004
   3:  RESTORE    0x00FC8320 0x00000029 0x00000004
   4:  RESTORE    0x00FC8324 0x00000000 0x00000004
   5:  RESTORE    0x00FC8310 0x00000000 0x00000004
   6: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7: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8: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9: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0: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1: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2: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3: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4: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5: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6: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7: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8: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19: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20: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21: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22: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23: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24: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25: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26: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27: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28: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29: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0: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1: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2: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3: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4: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5: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6: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7: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8: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39: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40: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41: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42: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43: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44: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45: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46: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47: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48: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49: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50: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51: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52: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53: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54: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55: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56: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57: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58: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59:  START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网友:
-------------------------------------------------------------------------------
COMPACT HEAP DUMP
-------------------------------------------------------------------------------

Compact file system dump
Dump filesystem heap at 0x0012FBD8
    pHeap->pStart = 0x00395000
    pHeap->pHigh  = 0x00399000
HHHHRRRRRRRRR---

Key:
H  Heap     =     4112               1
R  Reg      =     9028             160
F  File     =        0               0
#  Reserved =        0               0
D  DB       =        0               0
-  Free     =     3244               1  (largest=    3244 bytes, 0x00000CAC)
?  Unknown  =        0               0
  --------------------------------------------
   TOTAL    =    16384 bytes       162 blocks

-------------------------------------------------------------------------------
FULL HEAP DUMP
-------------------------------------------------------------------------------

Full file system dump
Dump filesystem heap at 0x0012FBD8
    pHeap->pStart = 0x00395000
    pHeap->pHigh  = 0x00399000
HH=0x00395000 H=0x00000000 : 0x20001004 0x00000000 (TYPE_HANDLELIST)
HH=0x00396010 H=0x00000000 : 0xB0000020 0x00000000 (TYPE_REGROOT)
HH=0x0039603C H=0x00000001 : 0xC0000018 0x00000000 (TYPE_REGDIR)
... ... ...
HH=0x00398320 H=0x0000009F : 0xD0000028 0x00000000 (TYPE_REGDATA)
HH=0x00398354 H=0x00000000 : 0x00000CA1 0x00000000 (TYPE_INVALID) - FREE
Out of range now. : 0x00399000

-------------------------------------------------------------------------------
DATABASE DUMP
-------------------------------------------------------------------------------

pHeap         = 0x0012FBD8
pHeap->pStart = 0x00395000
pHeap->pHigh  = 0x00399000
Finished heap walk

-------------------------------------------------------------------------------
REGISTRY DUMP (RAM-style dump: contains references to ROM hive)
-------------------------------------------------------------------------------

pHeap           = 0x0012FBD8
pHeap->pStart   = 0x00395000
pHeap->pHigh    = 0x00399000
pHeap->pHMaster = 0x00391000
hRoot=0x00000000 [HKEY_CLASSES_ROOT]   hKey=0x00000000  hVal=0x00000000
                 [HKEY_CURRENT_USER]   hKey=0x00000000  hVal=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  hKey=0x2000009E  hVal=0x00000000
                 [HKEY_USERS]          hKey=0x00000000  hVal=0x00000000
hKey=0x80000000  [HKEY_CLASSES_ROOT]
hKey=0x80000001  [HKEY_CURRENT_USER]
hKey=0x80000002  [HKEY_LOCAL_MACHINE]
hKey=0x80000002  --> REMAINING SUBKEYS ARE IN ROM (hChain=0x2000009E)
hKey=0x80000003  [HKEY_USERS]
Finished registry walk

-------------------------------------------------------------------------------
REGISTRY DUMP (ROM-style dump: no references to other hives)
-------------------------------------------------------------------------------

pHeap           = 0x0012FBD8
pHeap->pStart   = 0x00395000
pHeap->pHigh    = 0x00399000
pHeap->pHMaster = 0x00391000
hRoot=0x00000000 [HKEY_CLASSES_ROOT]   hKey=0x00000000  hVal=0x00000000
                 [HKEY_CURRENT_USER]   hKey=0x00000000  hVal=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  hKey=0x2000009E  hVal=0x00000000
                 [HKEY_USERS]          hKey=0x00000000  hVal=0x00000000
hKey=0x80000000  [HKEY_CLASSES_ROOT]
hKey=0x80000001  [HKEY_CURRENT_USER]
hKey=0x80000002  [HKEY_LOCAL_MACHINE]
pKey=0x003982f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2 len=0x00000022  bNameLen=3 bClassLen=0
hKey=0x2000009E hNext=0x2000007D      [HKEY_LOCAL_MACHINE\nls]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9F
hVal=0x2000009f hNext=0x00000000       "DefaultLCID"=DWORD:00000804
pKey=0x00397be4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a len=0x0000002a  bNameLen=7 bClassLen=0
hKey=0x2000007D hNext=0x20000009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  hSubKey=0x2000008E hVal=0x2000007E
hVal=0x2000007E hNext=0x00000000       "RootKey"="Drivers\BuiltIn"
pKey=0x00397f00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a len=0x0000002a  bNameLen=7 bClassLen=0
hKey=0x2000008E hNext=0x20000083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  hSubKey=0x20000095 hVal=0x20000094
hVal=0x20000094 hNext=0x20000093       "Dll"="BusEnum.dll"
hVal=0x20000093 hNext=0x20000092       "BusName"="BuiltIn"
hVal=0x20000092 hNext=0x20000091       "Flags"=DWORD:00000008
hVal=0x20000091 hNext=0x20000090       "BusIoctl"=DWORD:002A0048
hVal=0x20000090 hNext=0x2000008F       "InterfaceType"=DWORD:00000000
hVal=0x2000008F hNext=0x00000000       "IClass"=multi_sz:"{B3CC6EBA-5507-4196-8E41-2BF42E4A47C9}=%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pKey=0x003980f8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c len=0x0000002c  bNameLen=8 bClassLen=0
hKey=0x20000095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rv]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9D
hVal=0x2000009D hNext=0x2000009C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hVal=0x2000009C hNext=0x2000009B       "Prefix"="DSK"
hVal=0x2000009B hNext=0x2000009A       "Dll"="FLASHDRV.dll"
hVal=0x2000009a hNext=0x20000099       "Order"=DWORD:00000000
hVal=0x20000099 hNext=0x20000098       "Ioctl"=DWORD:00000004
hVal=0x20000098 hNext=0x20000097       "Profile"="FlashDrv"
hVal=0x20000097 hNext=0x20000096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hVal=0x20000096 hNext=0x00000000       "Flags"=DWORD:00001000
pKey=0x00397d18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e len=0x0000002e  bNameLen=9 bClassLen=0
hKey=0x20000083 hNext=0x2000007F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Resources]  hSubKey=0x20000089 hVal=0x00000000

网友:
pKey=0x00397e24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2 len=0x00000022  bNameLen=3 bClassLen=0
hKey=0x20000089 hNext=0x20000084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Resources\IRQ]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8D
hVal=0x2000008d hNext=0x2000008C       "Identifier"=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8c hNext=0x2000008B       "Minimum"=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8b hNext=0x2000008A       "Space"=DWORD:00000021
hVal=0x2000008A hNext=0x00000000       "Ranges"="1-0x21"
pKey=0x00397d48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0 len=0x00000020  bNameLen=2 bClassLen=0
hKey=0x20000084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Resources\IO]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88
hVal=0x20000088 hNext=0x20000087       "Identifier"=DWORD:00000002
hVal=0x20000087 hNext=0x20000086       "Minimum"=DWORD:00000000
hVal=0x20000086 hNext=0x20000085       "Space"=DWORD:00010000
hVal=0x20000085 hNext=0x00000000       "Ranges"="0-0xFFFF"
pKey=0x00397c58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2 len=0x00000032  bNameLen=b bClassLen=0
hKey=0x2000007F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  hSubKey=0x20000080 hVal=0x00000000
pKey=0x00397c8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c len=0x0000002c  bNameLen=8 bClassLen=0
hKey=0x20000080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FlashDrv]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82
hVal=0x20000082 hNext=0x20000081       "BlockStart"=DWORD:00000200
hVal=0x20000081 hNext=0x00000000       "BlockUsed"=DWORD:00000600
pKey=0x0039622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8 len=0x00000028  bNameLen=6 bClassLen=0
hKey=0x20000009 hNext=0x2000000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  hSubKey=0x20000079 hVal=0x00000000
pKey=0x00397a1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8 len=0x00000028  bNameLen=6 bClassLen=0
hKey=0x20000079 hNext=0x2000004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Events]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7C
hVal=0x2000007C hNext=0x2000007B       "SYSTEM/DevMgrApiSetReady"="Device Manager APIs ready"
hVal=0x2000007B hNext=0x2000007A       "SYSTEM/PowerManagerReady"="Power Manager APIs ready"
hVal=0x2000007A hNext=0x00000000       "SYSTEM/GweApiSetReady"="Event triggered after GWES registers its API sets"
pKey=0x0039702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e len=0x0000003e  bNameLen=11 bClassLen=0
hKey=0x2000004E hNext=0x2000004B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  hSubKey=0x2000004F hVal=0x00000000
pKey=0x0039706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a len=0x0000002a  bNameLen=7 bClassLen=0
hKey=0x2000004F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hSubKey=0x20000050 hVal=0x00000000
pKey=0x00397098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6 len=0x00000026  bNameLen=5 bClassLen=0
hKey=0x20000050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  hSubKey=0x20000074 hVal=0x00000000
pKey=0x00397764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0 len=0x00000030  bNameLen=a bClassLen=0
hKey=0x20000074 hNext=0x2000005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Interfaces]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78
hVal=0x20000078 hNext=0x20000077       "{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Generic power-manageable devices"
hVal=0x20000077 hNext=0x20000076       "{8DD679CE-8AB4-43c8-A14A-EA4963FAA715}"="Power-manageable block devices"
hVal=0x20000076 hNext=0x20000075       "{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Power-manageable NDIS miniports"
hVal=0x20000075 hNext=0x00000000       "{EB91C7C9-8BF6-4a2d-9AB8-69724EED97D1}"="Power-manageable display"
pKey=0x0039731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6 len=0x00000026  bNameLen=5 bClassLen=0
hKey=0x2000005D hNext=0x20000058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  hSubKey=0x20000071 hVal=0x00000000
pKey=0x003976f0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0 len=0x00000020  bNameLen=2 bClassLen=0
hKey=0x20000071 hNext=0x2000006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On]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73
hVal=0x20000073 hNext=0x20000072       "Default"=DWORD:00000000
hVal=0x20000072 hNext=0x00000000       "Flags"=DWORD:00010000
pKey=0x00397670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c len=0x0000002c  bNameLen=8 bClassLen=0
hKey=0x2000006E hNext=0x20000069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UserIdle]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70
hVal=0x20000070 hNext=0x2000006F       "Default"=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6f hNext=0x00000000       "Flags"=DWORD:00000000
pKey=0x00397558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0 len=0x00000030  bNameLen=a bClassLen=0
hKey=0x20000069 hNext=0x20000064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SystemIdle]  hSubKey=0x2000006C hVal=0x2000006B
hVal=0x2000006b hNext=0x2000006A       "Default"=DWORD:00000002
hVal=0x2000006a hNext=0x00000000       "Flags"=DWORD:00000000
pKey=0x003975d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68 len=0x00000068  bNameLen=26 bClassLen=0
hKey=0x2000006C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SystemIdle\{EB91C7C9-8BF6-4a2d-9AB8-69724EED97D1}]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6D
hVal=0x2000006d hNext=0x00000000       "Default"=DWORD:00000004
pKey=0x00397444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a len=0x0000002a  bNameLen=7 bClassLen=0
hKey=0x20000064 hNext=0x2000006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Suspend]  hSubKey=0x20000067 hVal=0x20000066
hVal=0x20000066 hNext=0x20000065       "Default"=DWORD:00000003
hVal=0x20000065 hNext=0x00000000       "Flags"=DWORD:00200000
pKey=0x003974c4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68 len=0x00000068  bNameLen=26 bClassLen=0
hKey=0x20000067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Suspend\{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68
hVal=0x20000068 hNext=0x00000000       "Default"=DWORD:00000004
pKey=0x003973c0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0 len=0x00000030  bNameLen=a bClassLen=0
hKey=0x20000061 hNext=0x2000005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ColdReboot]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63
hVal=0x20000063 hNext=0x20000062       "Default"=DWORD:00000004
hVal=0x20000062 hNext=0x00000000       "Flags"=DWORD:00800000
pKey=0x00397344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8 len=0x00000028  bNameLen=6 bClassLen=0
hKey=0x2000005E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Reboot]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60
hVal=0x20000060 hNext=0x2000005F       "Default"=DWORD:00000004
hVal=0x2000005f hNext=0x00000000       "Flags"=DWORD:00800000
pKey=0x00397220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8 len=0x00000038  bNameLen=e bClassLen=0
hKey=0x20000058 hNext=0x2000005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  hSubKey=0x2000005B hVal=0x00000000
pKey=0x003972b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4 len=0x00000034  bNameLen=c bClassLen=0
hKey=0x2000005B hNext=0x20000059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UserActivity]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5C
hVal=0x2000005c hNext=0x00000000       "Timeout"=DWORD:00000001
pKey=0x00397258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8 len=0x00000038  bNameLen=e bClassLen=0
hKey=0x20000059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ActivityTimers\SystemActivity]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5A
hVal=0x2000005a hNext=0x00000000       "Timeout"=DWORD:00000001
pKey=0x003970c0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c len=0x0000002c  bNameLen=8 bClassLen=0
hKey=0x20000051 hNext=0x00000000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57
hVal=0x20000057 hNext=0x20000056       "ACUserIdle"=DWORD:0000003C
hVal=0x20000056 hNext=0x20000055       "ACSystemIdle"=DWORD:0000012C
hVal=0x20000055 hNext=0x20000054       "ACSuspend"=DWORD:00000000
hVal=0x20000054 hNext=0x20000053       "BattUserIdle"=DWORD:0000003C
hVal=0x20000053 hNext=0x20000052       "BattSystemIdle"=DWORD:000000B4
hVal=0x20000052 hNext=0x00000000       "BattSuspend"=DWORD:0000012C
pKey=0x00396f84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2 len=0x00000032  bNameLen=b bClassLen=0
hKey=0x2000004B hNext=0x2000000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ObjectStore]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4D
hVal=0x2000004d hNext=0x2000004C       "AllowSystemAccess"=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4c hNext=0x00000000       "RegistryType"=DWORD:00000001
pKey=0x00396254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8 len=0x00000038  bNameLen=e bClassLen=0
hKey=0x2000000A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  hSubKey=0x20000042 hVal=0x2000000C
hVal=0x2000000C hNext=0x2000000B       "Dll"="fsdmgr.dll"
hVal=0x2000000b hNext=0x00000000       "PNPUnloadDelay"=DWORD:00001000
pKey=0x00396da8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6 len=0x00000026  bNameLen=5 bClassLen=0
hKey=0x20000042 hNext=0x2000003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4A
hVal=0x2000004A hNext=0x20000049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hVal=0x20000049 hNext=0x20000048       "Dll"="fatfsd.dll"
hVal=0x20000048 hNext=0x20000047       "Flags"=DWORD:00000064
hVal=0x20000047 hNext=0x20000046       "Paging"=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46 hNext=0x20000045       "EnableCache"=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45 hNext=0x20000044       "CacheSize"=DWORD:00000000
hVal=0x20000044 hNext=0x20000043       "Util"="fatutil.dll"
hVal=0x20000043 hNext=0x00000000       "CacheDll"="diskcache.dll"
pKey=0x00396c1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6 len=0x00000026  bNameLen=5 bClassLen=0
hKey=0x2000003A hNext=0x20000038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41
hVal=0x20000041 hNext=0x20000040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hVal=0x20000040 hNext=0x2000003F       "Dll"="binfs.dll"
hVal=0x2000003f hNext=0x2000003E       "Paging"=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3E hNext=0x2000003D       "Folder"="BINFS"
hVal=0x2000003d hNext=0x2000003C       "MountFlags"=DWORD:00000010
hVal=0x2000003c hNext=0x2000003B       "BootPhase"=DWORD:00000000
hVal=0x2000003b hNext=0x00000000       "Flags"=DWORD:00001000
pKey=0x00396bc0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8 len=0x00000028  bNameLen=6 bClassLen=0
hKey=0x20000038 hNext=0x2000001C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MSPART]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39
hVal=0x20000039 hNext=0x00000000       "Dll"="mspart.dll"
pKey=0x00396564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c len=0x0000002c  bNameLen=8 bClassLen=0
hKey=0x2000001C hNext=0x2000000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  hSubKey=0x2000002F hVal=0x20000024
hVal=0x20000024 hNext=0x20000023       "AutoMount"=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23 hNext=0x20000022       "AutoPart"=DWORD:00000000
hVal=0x20000022 hNext=0x20000021       "AutoFormat"=DWORD:00000000
hVal=0x20000021 hNext=0x20000020       "MountFlags"=DWORD:00000000
hVal=0x20000020 hNext=0x2000001F       "DefaultFileSystem"=""
hVal=0x2000001F hNext=0x2000001E       "PartitionDriverName"="MSPART"
hVal=0x2000001E hNext=0x2000001D       "Folder"="蚺e剋"
hVal=0x2000001D hNext=0x00000000       "ActivityEvent"="PowerManager/ActivityTimer/SystemActivity"
pKey=0x003969b4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a len=0x0000002a  bNameLen=7 bClassLen=0
hKey=0x2000002F hNext=0x20000025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hSubKey=0x20000036 hVal=0x20000035
hVal=0x20000035 hNext=0x20000034       "DefaultFileSystem"="BINFS"
hVal=0x20000034 hNext=0x20000033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hVal=0x20000033 hNext=0x20000032       "MountAsROM"=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32 hNext=0x20000031       "MountAsHidden"=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31 hNext=0x20000030       "Folder"="Flash Disk"
hVal=0x20000030 hNext=0x00000000       "Name"="FLASH Disk Block Device"
pKey=0x00396b68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6 len=0x00000026  bNameLen=5 bClassLen=0
hKey=0x20000036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37
hVal=0x20000037 hNext=0x00000000       "MountAsROM"=DWORD:00000000
pKey=0x0039678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c len=0x0000002c  bNameLen=8 bClassLen=0
hKey=0x20000025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  hSubKey=0x2000002D hVal=0x2000002C
hVal=0x2000002C hNext=0x2000002B       "DefaultFileSystem"="FATFS"
hVal=0x2000002B hNext=0x2000002A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hVal=0x2000002a hNext=0x20000029       "AutoPart"=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29 hNext=0x20000028       "MountFlags"=DWORD:00000002
hVal=0x20000028 hNext=0x20000027       "Folder"="HardDisk"
hVal=0x20000027 hNext=0x20000026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hVal=0x20000026 hNext=0x00000000       "BootPhase"=DWORD:00000001
pKey=0x0039695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6 len=0x00000026  bNameLen=5 bClassLen=0
hKey=0x2000002D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FATFS]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2E
hVal=0x2000002e hNext=0x00000000       "MountFlags"=DWORD:00000002
pKey=0x003962f8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38 len=0x00000038  bNameLen=e bClassLen=0
hKey=0x2000000D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1B
hVal=0x2000001B hNext=0x2000001A       "01"="FATFS"
hVal=0x2000001A hNext=0x20000019       "04"="FATFS"
hVal=0x20000019 hNext=0x20000018       "06"="FATFS"
hVal=0x20000018 hNext=0x20000017       "07"="NTFS"
hVal=0x20000017 hNext=0x20000016       "0B"="FATFS"
hVal=0x20000016 hNext=0x20000015       "0C"="FATFS"
hVal=0x20000015 hNext=0x20000014       "0E"="FATFS"
hVal=0x20000014 hNext=0x20000013       "0F"="FATFS"
hVal=0x20000013 hNext=0x20000012       "20"="BOOT"
hVal=0x20000012 hNext=0x20000011       "21"="BINFS"
hVal=0x20000011 hNext=0x20000010       "22"="RAWFS"
hVal=0x20000010 hNext=0x2000000F       "23"="RAWFS"
hVal=0x2000000F hNext=0x2000000E       "25"="IMGFS"
hVal=0x2000000E hNext=0x00000000       "26"="BINARY"
pKey=0x0039603c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4 len=0x00000024  bNameLen=4 bClassLen=0
hKey=0x20000001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init]  hSubKey=0x20000002 hVal=0x00000000
pKey=0x00396060 len1=0x0000001c len2=0x0000002c len=0x0000002c  bNameLen=8 bClassLen=0
hKey=0x20000002 hNext=0x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hSubKey=0x00000000 hVal=0x20000008
hVal=0x20000008 hNext=0x20000007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hVal=0x20000007 hNext=0x20000006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hVal=0x20000006 hNext=0x20000005       "Flags"=DWORD:00000003
hVal=0x20000005 hNext=0x20000004       "Start DevMgr"=DWORD:00000001
hVal=0x20000004 hNext=0x20000003       "DefaultUser"="default"
hVal=0x20000003 hNext=0x00000000       "RegistryFlags"=DWORD:00000001
hKey=0x80000003  [HKEY_USERS]
Finished registry walk

-------------------------------------------------------------------------------
Done.
结束
如果需要bin文件信息我也可以提供,大家办我看看。我怀疑reg有错误。
编译出来的xip.nb0可以用,但是xip.bin就用不了,到了filesys.exe

网友:
到了filesys.exe就不行了,会其实错误

网友:
"编译出来的xip.nb0可以用,但是xip.bin就用不了,到了filesys.exe就不行了"

什么叫xip.nb0可用,xip.bin用不了?

网友:
试试这个:
一、把“FLASHDRV.dll”文件改成XIPKERNEL。
二、把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下"Flags"的值改成dword:c

网友:
谢谢 fengwx先,我回头试试

网友: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dwDefaultThreadQuantum=50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current rGPGCON: ff05ed8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ff25ed8a
SDMMC config Init Done.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Data Abort: Thread=8ffe6000 Proc=8de2619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46c(coredll.dll+0x0002e46c) RA=03f9e444(coredll.dll+0x0002e444)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Data Abort: Thread=8ffe6000 Proc=8de2619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46c(coredll.dll+0x0002e46c) RA=03f9e444(coredll.dll+0x0002e444)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Data Abort: Thread=8ffe6000 Proc=8de2619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8c207970(NK.EXE+0x00007970) RA=8c20795c(NK.EXE+0x0000795c) BVA=03ef1b30 FSR=00000007
Data Abort: Thread=8ffe6000 Proc=8de26190 'filesys.exe'
AKY=ffffffff PC=0002c86c(filesys.exe+0x0001c86c) RA=0002c828(filesys.exe+0x0001c828) BVA=42001000 FSR=00000005
Data Abort: Thread=8ffe6000 Proc=8de26190 'filesys.exe'
AKY=ffffffff PC=0002dd44(filesys.exe+0x0001dd44) RA=00034954(filesys.exe+0x00024954) BVA=420000e8 FSR=00000005

依然有错误。

网友:
你编译的有产生chain.lst文件吗?下载的时候要选择这个文件。
在EBOOT里面先要把XIPKERNEL.bin和chain.bin这两个加载到SDRAM,然后在跳转到kernel开始地址。

网友:
chain.lst等文件都有的

在EBOOT里面先要把XIPKERNEL.bin和chain.bin这两个加载到SDRAM,然后在跳转到kernel开始地址。
-----------
是要自己修改eboot的代码让他跳转?另外网上一般说的是先烧xip.bin,然后用xipkernel.bin覆盖,这样没说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用multi bin你的系统能启动吗?

网友:
可以启动。我按照上面给出的参数配置,一样可以用xip.nb0启动。XIPKERNEL烧进去就不行。不知道是注册表部分错误还是烧写有错误。

网友:
我也在搞这个 刚刚调试通Eboot 可以启动标准的nk.bin

以前我的bootloader是Uboot

我先看看你的方法 有问题再问

网友:
我刚刚编译得到了一个XIP.nb0,使用Ubootload到SDRAM的0x30200000地址并且设置PC为0x30200000
启动WINCE最后出现了错误:
Data Abort: Thread=83dc7000 Proc=83235f3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9c8(coredll.dll+0x0002e9c8) RA=03f9e9a0(coredll.dll+0x0002e9a0)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Unhandled exception c0000005:
Terminating thread 83dc7000
Data Abort: Thread=83dc7000 Proc=83235f30 'filesys.exe'
AKY=ffffffff PC=803514a4(NK.EXE+0x001514a4) RA=8035147c(NK.EXE+0x0015147c) BVA=03f01450 FSR=00000007
MMFILE: logged FlushMap failed on read 1
RaiseException: Thread=83dc7000 Proc=83235f3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8034b76c(NK.EXE+0x0014b76c) RA=803378d4(NK.EXE+0x001378d4)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Unhandled exception c000000d: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3dc7000 AKY=00000003 PC=00000000 BVA=00000001
R0=0003f024  R1=00000001  R2=0406f9c8  R3=00000000
R4=83235220  R5=00000000  R6=33c39000  R7=00000000
R8=00000000  R9=83cb6010 R10=83daf084 R11=a3c39000
R12=8034cfa0  SP=8033975c  Lr=00000000 Psr=8000001f
Can't terminate thread 83dc7000, sleeping forever

网友:
我现在使用Eboot把XIP.bin写入nandflash,启动最后出现一个信息:
Invalid handle: Set=1 Method=11

系统就停在了这里

网友:
麻烦没搞定,郁闷

网友:
需要在EBOOT中先格式化一个BINFS分区,把下载的IMAGE写到这个分区中。启动的时候EBOOT先把BINFS分区中的XIPKERNEL.bin和chain.bin这两个加载到SDRAM。
可以到MSDN上搜索“How to Implement BinFS”关键字能找到相关的文档。网址“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154515.aspx

网友:
顶,我也搞了好长时间没成功,启动时总是停在 filesys.exe 出错的地方。

网友:
我测试中发现,如果不把xip.bin使用Eboot写入到nandflash上,仅仅启动XIP.nb0,则会出现filesys的错误

写入nandflash上之后,就没有这个错误了。但是我的不能启动

网友:
我只烧XIP.nb0没有错

网友:
使用PB编译一个DEBUG版本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我修改了一下platform.reg,和你的设置相同,结果erase nandflash之后,也出现filesys的错误了

感觉还是registry的设置问题 你编译之后能找到*.hv文件吗?我的为什么没有这些文件?但是bin又能生成,bin
中有这些文件

网友:
当前我的XIP不会出现filesys错误了,BINFS中的EXE和DLL好像也load了,但是启动到后来 lcd黑屏,就没有启动桌面?

网友:
sdssly:
*.hv 文件是隐藏文件来的,你要打开对应设置才能看到

网友:
我生成xip.nb0,通过DNW下载,打印信息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010e8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CPU FCLK 400926792 Hz, HCLK 133642264 Hz, PCLK 66821132 Hz
SN9610 LCD 16BPP Active!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FMD::FMD_Init
FMD::FMD_Init - pBSPArgs->nfsblk = 0x0
FMD::FMD_Init - READ_REGISTER_BYTE(pNFSBLK) = 0x0
FMD::FMD_Init IPL .....
FMD::FMD_Init Done
MID = 0xec, DID = 0xf1 4th Cycle : 0x0
dwPrimaryNandDevice : 7(0x7)
astNandSpec[dwPrimaryNandDevice].nSctsPerPg: 4(0x4)
wPRIMARY_REAL_NAND_BLOCKS : 1024(0x400)
NUMBLOCKS : 1024(0x400), SECTORSPERBLOCK = 256(0x100), BYTESPERSECTOR = 512(0x200)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每次在这就挂

网友A:
我现在好像成功实现了。参考的文章是这个:
http://bbs.driverdevelop.com/htm_data/48/0709/106094.html

但是还不明白以前是什么地方出现的错误,以前我也是根据这些资料做的呀!正在测试,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测试中的几点心得:1 使用PB新建立一个platform,选择最少的组件,这样sysgen build比较块
2 build选择debug版本,启动信息更多,方便定位

zippo2004我建议你build一个debug版本的,这样比较容易发现错误

我的msn tylerli@msn.com 有问题大家讨论

网友:
constantine ,你说的“烧xip.nb0”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是将xip.nb0通过eboot下载还是直接通过DNW下载到RAM的30200000地址?我想是前者吧?

我目前的做法是:
1.将生成的xip.nb0通过DNW下载到RAM 30200000执行
2.事先通过SD卡升级将xip.bin烧到Nand上,然后通过nboot->eboot->xip.bin的方式启动
两种方式的打印结果都一样,到这就挂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我想是不是这个做法上出问题了呢?
我所看到的成功案例好像都是利用eboot来下载并烧写的,是在烧写的时候自动创建binfs和fatfs分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好像成功实现了。参考的文章是这个:
http://bbs.driverdevelop.com/htm_data/48/0709/106094.html

但是还不明白以前是什么地方出现的错误,以前我也是根据这些资料做的呀!正在测试,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测试中的几点心得:1 使用PB新建立一个platform,选择最少的组件,这样sysgen build比较块
2 build选择debug版本,启动信息更多,方便定位

zippo2004我建议你build一个debug版本的,这样比较容易发现错误…

---------------07年好多牛贴啊,08年你们都跑哪去了?

网友:
请问wince4.2下支持multi bi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