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155扩展89s51单片机的I/O口,没反映??

楼主:
用8155扩展89s51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P0口接8155的AD线,P2.7接CE,P2.6接IO/M;WE,RD和ALE都对应接好。
我的程序只是简单的测试:
#include
#include
#define  PA XBYTE[0x7f01];   //根据硬件连接8155的PA口地址为0x7f01;命令状态口的地址为0x7f00;
#define  COM XBYTE[0x7f00];
main()
{ COM=0x01;   //定义PA口为输出模式
   PA=0xff;    //PA口输出为1;

可是PA口输出电压一直为低,PA口接了8个小灯都不亮;请教各位高手是啥问题呀?我的硬件好像没问题,是地址没找对吗?

网友:
PA地址有问题!

网友:
那PA地址应该是多少呢?书上的例子好像也是这样定义的。另外单片机的P2.7需要将初值赋为〇吗?
谢谢!

网友:
对了关键是那片选地址是否有问题,这最关键的.

网友:
需要加初始值0,不加0 8155怎么工作呢?

网友:
还需要其他啥设置吗? 我设了初始值仍不工作,急啊!望各位高手指教,感觉是硬件连接不合理,但不知如何改进?

网友:
看看初始化和地址

网友:
用8155扩展89s51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P0口接8155的AD线,P2.7接CE,P2.6接IO/M;WE,RD和ALE都对应接好。
我的程序只是简单的测试:
#include
#include
#define     PA   XBYTE[0x7f01];       //根据硬件连接8155的PA口地址为0x7f01;命令状态口的地址为0x7f00;
#define     COM   XBYTE[0x7f00];
main()
{   COM=0x01;       //定义PA口为输出模式
      PA=0xff;         //PA口输出为1;
}

可是PA口输出电压一直为低
地址的设定还不太清楚,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好吗?多些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复位的问题;8155的复位较慢,8155复位后需要延时100ms才能对其初始化,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