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VxWorks下,如何在CF卡中安装文件系统?

楼主:
 我用CF作为启动盘,通过网络启动VxWorks,我已经用MkBoot将CF做成启动盘了,请问CF中是否已经包含了文件系统?还是需要另外再安装相应的文件系统呢?我想在CF卡中创建一个文本文件,肯定需要文件系统的吧!请大侠们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用usrAtaConfig(ctrl, devNum, devName)来挂载你的CF卡文件系统。
如:usrAtaConfig(1, 0, "/ata2");

usrAtaConfig( )
NAME
usrAtaConfig( ) - mount a DOS file system from an ATA hard disk or a CDROM

SYNOPSIS

STATUS usrAtaConfig
    (
    int    ctrl,              /* 0: primary address, 1: secondary address */
    int    drive,             /* drive number of hard disk (0 or 1) */
    char * devNames           /* mount points for each partition */
    )

DESCRIPTION
file system from an ATAPI CDROM drive

This routine mounts a DOS file system from an ATA hard disk. Parameters:

drive
the drive number of the hard disk; 0 is C: and 1 is D:.
devName
the mount point for all partitions which are expected to be present on the disk, separated with commas, for example "/ata0,/ata1" or "C:,D:". Blanks are not allowed in this string. If the drive is an ATAPI CDROM drive, then the CDROM filesystem is specified by appending "(cdrom)" after the mount point name. For example, a CDROM drive could be specified as "/cd(cdrom)".

NOTE
Because VxWorks does not support creation of partition tables, hard disks formatted and initialized on VxWork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DOS machines. This routine does not refuse to mount a hard disk that was initialized on VxWorks. Up to 8 disk partitions are supported.

RETURNS
OK or ERROR.

SEE ALSO
usrAta, src/config/usrAta.c, VxWorks Programmer's Guide: I/O System, Local File Systems, Intel i386/i486/Pentium

网友:
直接把CF卡当硬盘用就可以了,用usrAtaConfig(ctrl,   devNum,   devName)来挂载硬盘
一般来说硬盘(ATA)组件默认是include的,可以看一下若没有include上就可以了
不过CF卡一般需要修改sysLib.c里面的硬盘参数,就是柱面数、扇区之类的参数

网友:
我在shell中用devs命令能看到 ata0a的设备,是不是说我已经能直接访问CF卡了,不需要再用usrAtaConfig(ctrl,devNum,devName)来挂载硬盘了?

网友:
可以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