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对EMP7128芯片的数据读写操作的问题?

楼主:
大虾们好,我现在利用C8051F020做了一个板子,高端口(P4 ~ P7)用于外部RAM(EMP7128芯片)地址数据采用非复用方式,代码如下:
/***************************************************************
功能:实现外部存储器EMP7128的数据读写操作,采用非复用地址方式,
***************************************************************/
#include
#define  addr 0xa000;
#define SYSCLK       22118400       // SYSCLK frequency in Hz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void);
//-----------------------------------------------------------------------------
// 系统时钟配置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int i;                              // delay counter
   OSCXCN = 0x76;                      // start external oscillator with
   for (i=0; i < 256; i++) ;           // XTLVLD blanking interval (>1ms)
   while (!(OSCXCN & 0x80)) ;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OSCICN = 0x88;                      // select external oscillator as SYSCLK
}
//-----------------------------------------------------------------------------
// I/O配置
//-----------------------------------------------------------------------------
void PORT_Init()
{
   XBR2    = 0x40;                     // 交叉开关使能
   EMI0TC  = 0x75;                     //地址建立和保持时间为1SYSCLK,WR、RD保持时间为14SYSCLK
//   EMI0CF  =0x37;                              //EMIF端口接到P4-P7,选择非复用方式,工作模式为不带块选择(低于4K在内部,高于4K在外部)。
   EMI0CF  =0x3f;                              //EMIF端口接到P4-P7,选择非复用方式,工作模式为全外部RAM。
   P74OUT  = 0x3f;                                           //P7为开漏输出,P6、p5、P4的高4位为推挽输出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xdata *p,q;
  p=addr;
  *p=0xaa;
  q = *p;
}
——————————————————————————————————————————————
现在数据写不进去,而且数据也读不出来,经测试,q读出来的数据永远都是0xFF,请大虾指点一二,不知道是哪块的问题,谢谢!

网友:
P4-P7能作为地址线吗?

还有数据线这个接对了吗?

网友:
我不明白啊

EMP 这个东西是什么接口通信???  地址总线?  我刚用ST的一个FLASH , 读出来全是FF,应该说是通信起来了

但我可以写进去 嘿嘿,

网友:
EPM7128吧,我没听说过EMP7128啊,EPM7128是一个可编程的逻辑器件CPLD,不是RAM芯片,你要用它来作RAM使用,那要写程序的.

网友:
EPM7128吧,我没听说过EMP7128啊,EPM7128是一个可编程的逻辑器件CPLD

对你说的对,我上次用过EMP3032  是CPLD ,是要写程序的 嘿嘿

是 ALTRA 公司的  查查建议

网友:
5v的EMP7128高电平需要4.5,F020是3.3v的电平不匹配吧,可以试着加4.7k的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最近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能加我的QQ吗?531291208

网友:
不知楼主现在问题解决没有,我以前用的是C8051F040对EPM7064的总线读写操作,其中也遇到很多问题,不过现在解决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