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提高SD卡的读写速度?

楼主(2007-06-13):
请教如何提高SD卡的读写速度?
我们的掌上产品用到了SD卡,但是速度很慢:读1MB/Sec,写300KB/Sec
产品芯片使用DM320,内置SD控制器,平台是嵌入式Linux。我们查询了许多资料,提高速度的方法如下:
1.使SD卡工作在MMC模式,而非SPI模式
2.使用多块读写方式
我们想知道的是,一般来说,SD卡读写的最大速度是多少?除了以上所述,是否还有其他可以优化的地方。
产品
linux
如何
资料

网友A:
写的话可以达到2M/s
上位机驱动程序写的如何?

网友B:
看你的SD host版本,2.0支持DMA,速度会快很多
普通FIFO传输模式,好像是比较慢

网友C:
谢谢各位!欢迎继续讨论。
我们允许用户使用USB线与我们的产品连接,模拟成读卡器操作SD卡, 也就是说,上位机驱动程序就是微软的USB Mass Storage驱动。我们测试过,不实际读写SD卡,USB传输速度可以达到4MB/Sec以上,但是综合起来的速度,就是读1MB/Sec,写300KB/Sec。所以现在我们改进的重点是提高SD卡的读写速度。
我们现在大概分析了SD卡的驱动,驱动中使用了DMA,也使用了使用多块读写和MMC模式,看来驱动代码本身还需要更多的优化才行。

网友D:
是否分块太小中断次数太多的缘故。。。增加或减小dma块大小看..

网友E(2007-07-31):
个人认为sd卡的速度主要由clk频率,data线的宽度来决定

网友F:
DATA线的宽度已经设为4bit
clk频率没有仔细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认证
DMA分块也没有测试过,也需要进一步确认
谢谢各位,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G(2008-07-21):
我的SD是2.0的,工作在SD模式,DMA方式传输,曾经把CLK提高来测试过,但是速度依旧很慢,写才200KB/s左右,读大概是写的2倍.各位大牛有什么看法呢

网友H(2008-11-13):
减轻研发人员负担 我有驱动速度写速度1M-3M!
优价出售:QQ805396213
邮箱:hrz6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