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救 evc 下如何打开GPS设备的电源?

楼主(2007-04-18):
100分求救 evc 下如何打开GPS设备的电源?
机器自带有GPS硬件,不过系统内有个GPS电源管理,默认情况下GPS的电源是关闭的
我想在程序中打开GPS的电源,不知道如何实现?
注:机器是Navman的PIN 570
如何
程序

网友A:
你要知道你的GPS driver怎么写的,一般是个什么IOCTL控制的,但是这个一般来说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的。直接控制硬件电源管理更不可能,有他的原理图吗?

网友B:
io 控制吧??
看看

网友C:
这个肯定是要找设备接口是否有提供GPS电源管理这一块,如果机器没有提供,是没办法的!

网友D:
无解,关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