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U盘老是自动运行并打开

楼主(2007-05-21):
U盘老是自动运行并打开
不知道为什么我刚买的清华紫光的U盘插到电脑上就自动运行并且打开了U盘
但是在我同学电脑上不出现这个问题,而其他人的U盘在我的电脑也不出现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怎解决呢??
谢谢!!~
电脑
清华紫光

网友A:
应该是您设置了自动运行,所以就会这样。利用优化大师等软件可以关闭自动运行

网友B:
优化大师好象会把光驱的自动运行也关闭了!!
我设置了每次提示都没用呢 ??
求救
help!!

网友C:
要不就是你的U盘有9843(*)&*(03

网友D:
效果都是一样的,不用在意的.

网友E:
1、点击“开始”选择“运行”,键入“gpedit.msc”,并运行,打开“组策略”窗口;
2、在左栏的“本地计算机策略”下,打开“计算机配置_管理模板_系统”,然后在右栏的“设置”标题下,双击“关闭自动播放”;
3、选择“设置”选项卡,勾取“已启用”复选钮,然后在“关闭自动播放”框中选择“所有驱动器”,单击“确定”按钮,退出“组策略”窗口。

网友F:
谢谢各位
不过问题是别人的U盘在我的电脑上会提示操作
我刚买的就不会,我设置了提示操作也没用。
并且我的在别人的电脑上就会有提示操作的
!!!
我没找到是什么原因!
不过上面的方法好象不行啊!!
不管怎么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