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中判断activesync是否连接

楼主:
我要在evc中编程判断activesync是否连接,该如何判断,请帮忙.

网友:
好像有那个dll文件可以调用的,我用c#一般都用OPENNETCF的.net的库判断,比较简单

网友:
检测注册表项:Comm\\Tcpip\\Hosts\\ppp_peer(05的好像是dtpt_peer)

网友:
在这个注册表项下面有个键值:ipaddr。
这个你要判断什么呢?

网友:
安装PPC SDK 或者 Smartphone SDK 在对应位置这里: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Samples\CPP\Win32\Syncmanager
有你要的答案.自己分析代码吧,官方做法.

网友:
我没有装那两个sdk。
所以找不到,

我是有用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查找activesync的进程来判断的。

我是想还有其他办法,比如从注册表或其他的。

网友:
晕 下一个不完了 才100多M而已.我跑过那个例子,判断很准确,记得是用到了注册表以及windows消息方面的技术.

网友:
用c#一般都用OPENNETCF的.net的库判断,比较简单.

安装PPC SDK 或者 Smartphone SDK 在对应位置这里: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Samples\CPP\Win32\Syncmanager
有你要的答案.自己分析代码吧,官方做法.

网友:
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activesync连接的时候会发送一个消息WM_NETCONNECT,
在判断wParam ,如果连接成功,wParam = 1。
这个方法很好实用的,
也谢谢各位的办法。
呵呵..

网友:
RAPI.dll 调用标准的接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