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在window ce 5.0下运行

楼主(2007-12-19):
GPS在window ce 5.0下运行
在COM1连接GPS模块,能否在window ce 5.0直接安装运行导导通等软件,来显示导航信息?
window
软件
信息

网友A:
可以,我用USB接口的GPS模块实现过。

网友B:
如果“导导通”的gps串口也能设为com1那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