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 变量存放位置?

楼主:
在keil的small模式中 常量放在rom中
局部变量放在固定的内存空间?这句不懂,那个内存空间包括R0-R7吗
那么外部变量 全局变量等有放在那里?
如:
char a;//全局变量
bit aa;
function1()
{
   char b; //局部变量
   bit bb;
function2();
}

funcion2()
{
bit cc;
  char c;//局部变量
}
//那么 a b c  aa bb cc 在单片机s52中的存放地址大概是在那里?
会不会相互收到影响?

网友:
全变量定义可以用
_at_关键字进行定位,嘿嘿

具体的变量的怎么存放它是编译器去做的事...

那个内存空间包括R0-R7吗?
这个主要是对应PC里的寄存器

网友:
keil的局部变量一般不会放到栈里,因为单片机的资源有限,这也是正常的C51函数不可重入的原因

不过你可以把函数声明为可重入的,那么这个函数的局部变量就可以放到栈里去了...

网友:
无论什么变量都放在 DATA 区 (包括直接寻址区和间接寻址区),R0 - R7 主要是用来做调用函数时传递参数的

网友:
还是不太懂 还是拿这个例子来说吧
char a;//全局变量
bit aa;
function1()
{
   char b; //局部变量
   bit bb;
function2(b);
}

funcion2(char ccc)
{
bit cc;
  char c;//局部变量
。。。。
return c;
}
//那么 a b c  aa bb cc ccc 在单片机s52中的存放地址大概是在那里?
我的理解是全局变量放在内存中 不可释放   bit 一定放在可寻位的那段内存中  局部变量放在内存中 可以释放覆盖  参数c应该放在R0-R7中转。
但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这种想法很自相矛盾。对这个变量的存放,keil是怎么样安排的,我真的很模糊,好像很少书有提过(我就没见到,不知道哪位仁兄见到过)。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在89c51ram中高128除了SFR可用外 其他不可以作普通ram单元用??是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它们SFR不连续编址,这样不更好记吗?

网友:
who can help me?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在89c51ram中高128除了SFR可用外 其他不可以作普通ram单元用??是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它们SFR不连续编址,这样不更好记吗?

这是为了硬件设计简单。你没发现sfr中80,88,90。。。的单元都是可位寻址的?这是有原因的。

网友:
在89c51ram中高128除了SFR,没有ram可用(即申明的变量不能在此区域分配空间)。至于SFR的编址不连续,是因为散裂开更好,既不拥挤又有扩展的余量。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