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镜像启动CE后,无法显示硬盘,如何能显示?

楼主:
小弟新手,刚刚接触wince。我把PLATFORM里的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加上Fat   File   System及CD/UDFS   File   System,并在Storage   Device里加上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后还是无法显示出硬盘来。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舍子的地方没有做?注册表需要自己写入吗?硬盘需要变成FAT16?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硬盘要变成FAT16,这应该是必须的。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community.eeworld.net/Expert/topic/5672/5672472.xml?temp=.1862909
我的固定存储设备用的是CF卡。照它说的好用了。

网友:
你可以查看一下,你的BSP中的flash驱动加载了没。我以前也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PB中的catelog中的设置问题,你找一下BSP中的选项,好像是有关存储的,把他拖到你的OS设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要变成FAT16,这应该是必须的。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community.eeworld.net/Expert/topic/5672/5672472.xml?temp=.1862909
我的固定存储设备用的是CF卡。照它说的好用了。

大米粥一年前都做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