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有关ADS中main函数的问题

楼主(2007-11-07):
问个有关ADS中main函数的问题
看到很多C语言的例子程序都是采用的所谓的裸机C程序,即要在调用Main()(采用其他名字也行)前用汇编代码进行一些搬移的工作,然后B Main;
我想问下如何使用ADS库中的main()函数写程序
我写了个简单的C语言程序,用到了main()函数,调试的时候能够找到_main入口,但无法运行,不知还要添加什么才能修正
简单说就是怎样用main()(而不是Main())来写程序
麻烦知道的大哥指导下,谢谢
大哥
工作
C语言
程序
如何

网友A:
ADS編譯好的是嵌入式的程序
也就是說 不需要操作系統的
所以你必須自己定義原來由OS管理的東西
在一般操作系統上
compiler會編譯好OS需要的格式的可執行程序。
包括入口和初始化什么的
但是ADS必須你自己定義入口和自己初始化

网友B(2008-01-20):
“在调用Main()(采用其他名字也行)”
请问为什么个人编写的程序是以Main开始的?怎样保证程序跳转到Main或某处(如果说其它名字也可以的话)?
Thanks!

网友C:
main只不过是编译器设定的一个入口罢了,在ADS下,你可以自己设定别的名字!!

网友D:
main只不过是编译器设定的一个入口罢了,在ADS下,你可以自己设定别的名字

网友E:
谢谢,那请问要怎样设定?
PS、为什么楼上的两位回答是一样的?楼上的无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