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51汇编代码:四位十进制整数转换为十六进制

楼主(2007-06-11):
求一段51汇编代码:四位十进制整数转换为十六进制
如题,谢谢
十六进制
十进制

网友A:
直接求代码的,就两字:没有
就是有,也不给...嘿嘿
给你个思路:除十六取余.
怎么解决多级除的问题,好好想想

网友B:
除16取余我知道,用移位
但如果是象9999这样的数,那就要取四次余数,我想要一个简便的方法

网友C:
那就查表好了,个位一个表,十位一个表,百位一个表,千位一个表。
四个数相加,很快的,也很简单。
如果要效率就对个十百千分别处理。

网友D(2008-05-01):
等待牛人来答.

网友E(2010-05-17):
这个好像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