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开发一款可以在pda手机上采集usb外设的数据的软件, ...

楼主(2007-12-06):
我想开发一款可以在pda手机上采集usb外设的数据的软件,用什么平台好?
如题,在pda手机上连接一个标准usb外设(比方说usb手柄)
请问一下:
1、实现这样的功能对pda手机有什么要求?
2、哪种手机操作系统实现更为方便,wince或是其它?
手机
USB
wince
开发
外设

网友A:
PDA硬件要求有USB接口,这个LZ应该很清楚的。
关键在于PDA的BSP包,LZ能不能拿到?拿不到后继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当然能找到一个支持LZ所用的USB设备的PDA,这样就可以不用开发了,也就可以不用BSP包。

网友B:
谢谢,那么比方说标准的usb hid设备呢,是否也需要找相应硬件平台的bsp包?

网友C: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就是制作 USB HID 才需要 硬件平台的BSP.
因为USB HID 并不是外挂的驱动程序,
是Build出OS的当时的组件选项.
虽然理论上只要相同CPU类型,都可以从另一台CE或PPC拷过来用,
但 USB HID 只是一个选项,
并不知道是什么文件才是那个驱程,
所以 没有 BSP包, 恐怕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