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问题

楼主:
第一种: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port_init()
{
        DDRB = 0xFF;
        PORTB = 0;
}
void shine()                        //闪
{
        unsigned char data=0;
        while(1)
        {
                data = ~data;
                PORTB = data;
                _delay_ms(2);
        }
}
int main()
{
        port_init();
         shine();
        return 0;
}

第二种: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port_init()
{
        DDRB = 0xFF;
        PORTB = 0;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data=0;
        port_init();
                 while(1)
        {
                data = ~data;
                PORTB = data;
                _delay_ms(2);
        }

        return 0;
}

在第一种里面,延时2ms但测到波形长度超过2.3ms
而第二种是正确的2ms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_delay_ms(2);

有它的实现吗?

从现在给出的代码看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