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7-11-27):
一个单片机的问题
下图中的8K*8位芯片对应表示着存储器中一部分存储空间,存储器容量为512K*8位。求该芯片在存储器中的地址范围。(注:图左端为74LS138译码器,第18,17,16位地址连译码器使能端,第15,14,13位地址用作产生片选信号。)
存储器
译码器
空间

网友A:
地址范围是10000-17fff.你参考一下.

网友B:
由这个:第18,17,16位地址连译码器使能端,第15,14,13位地址用作产生片选信号
得:当18,17,16位地址为100 第15,14,13位地址为111时,存储器工作
那高六位为:
底12位为寻址线
那就是:
LS所说的:从
10 0111 0000 0000 0000
到:
10 0111 1111 1111 1111
的寻址范围

网友C:
楼上 应当是
100 1110 0000 0000 0000
到:
100 1111 1111 1111 1111
底十三位

网友D:
LS
不知道,第十八位
和位十八
这两个是你的理解有问题
还是我的有问题
呵呵

网友E:
同意三楼

网友F:
地址线上19位从高到低依次为1001 1100 0000 0000 000到1001 1111 1111 1111 111
在RAM中的地址为4E000到4FFFF(在最高位前补0形成2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