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幕旋转的处理

楼主(2007-09-14):
关于屏幕旋转的处理
用C#处理屏幕旋转后的布局,在Resize里事件里添加代码,
Form_Resize(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如果是横屏的时候执行程序的时候,窗体的控件的布局还是竖屏时的样式,而且窗体的大小也是竖着的大小240,268,将屏幕旋转为竖屏之后,再旋转回来,窗体的控件才会是横屏的布局。
请问在处理屏幕旋转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啊??
我下的一个例子,我调试了一下,那个程序在Resize这个事件执行了两次,第一次窗体也是竖的,第二次执行的时候窗体就变成横的了,控件的布局也就变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Resize事件为什么会执行两次。
旋转
而且
我不知道
程序

网友A: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B:
唉,真是挺难懂的。

网友C(2007-10-16):
cos sin
-sin cos
与上面的矩阵作用就能旋转了

网友D:
你可以参考openNETCF类库,里边有现成的旋转的类库,比较好用,1.1版的还有源代码,可以参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