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下能否开发WINCE4.2的应用程序???

楼主:
RT~!`
如果能,具体应该怎样配置开发环境,新手,请讲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
高手指点下了啊~!~
分手不够,可开新帖加分~!~

网友:
VS2005仅仅支持WindowsCE5.0,当然Windows Mobile5.0也被支持。而对于.NET的4.2是之前的版本,不被支持!如果你硬要使用4.2的话,那么应该选择EVC++作为开发环境!

网友:
没有道理啊?VS2005只支持wince5.0???好像没有这样的说法吧。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三个网址,相信你一定会明白的了解是怎么回事了:
http://msdn.microsoft.com/smartclient/default.aspx?pull=/library/en-us/dnppcgen/html/devtoolsmobileapps.asp

http://blogs.msdn.com/windowsmobile/archive/2005/06/02/424382.aspx

http://blogs.msdn.com/rgreenberg/archive/2005/11/29/498105.aspx

to shuiii:
小生指的是相对.NET 4.2而言,仅仅支持5.0而已,可能是表达非常不清楚,见谅了!

网友:
to shuiii(慕水):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netframework/aa497280.aspx
你可以看看这里,说得很详细,摘录一段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provides a range of visual tools which a developer can use to develop .NET Compact Framework 2.0 or 1.0 applications. It also includes the rights to redistribute .NET Compact Framework 2.0 and .NET Compact Framework 1.0.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2.0 projects support Pocket PC 2003 first edition, Pocket PC 2003 second edition, Windows Mobile 5.0 (for pocket PCs and smartphones) and Windows CE 5.0. Note:.NET Compact Framework 2.0 doesn’t support Windows CE 4.2 nor SmartPhone 2003. The Windows Mobile 5.0 SDK (for smartphones and pocket PCs) is required to allow Windows Mobile 5.0 projects and contains the emulators.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1.0 projects support Pocket PC 2003 first edition, Pocket PC 2003 second edition, SmartPhone 2003 and Windows Mobile 5.0 (for pocket PCs and smartphones).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1.0 doesn’t support Windows CE 4.2 in VS 2005. Windows Mobile 5.0 SDK (for smartphones and pocket PCs) is required to allow for Windows Mobile 5.0 projects.
就是说VS2005内嵌套了CF1和CF2,但是都不支持.NET4.2! 这可是官方的说法!
而据CF开发团队的rgreenberg所说,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取消了对.NET 4.2的支持,所以打算在CF2SP1里加上对其的再次支持,小生现在在下载CF2SP1试试看可行不可行.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wm 2003 se是不是也不被支持啊?

网友:
to: tgbzsq()
Visual Studio 2005 is the recommended tool for Windows Mobile development. Whether you are developing using native or managed code, Visual Studio 2005 is the single tool for Windows Mobile 2003,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and Windows Mobile 5.0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所以,当然支持了WM2003 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