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 擦除问题

楼主(2007-12-03):
LPC2214 擦除问题
请问在擦除前是不是要用串口线把板子和主机相连.
第一次做,有点不明白,请高手指点一下.
怎么确实板子和主机已经连接成功了,成功又该怎么做.
谢谢!!
成功
主机

网友A:
PC上装了LPC的ISP软件没?有,读取ID号,檫除,写入

网友B:
哦,忘了一个,连接好后,将LPC2214的ISP引脚接低,RESET或重开板子的电源,然后读ID号-》》》》》》

网友C(2008-04-30):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