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C Nand驱动的问题,急~~~~~~

楼主:
最近改Nand driver,从SLC改为支持MLC。
但改完了发现一个问题:
1、全部先擦一遍

2、连续写20个Page,每一个Page都是2K内容 + 64Byte的OOB
(此时若将这20个Page读出来,发现全部都是正确的)

3、将前8个Page的OOB部分写入一些信息
(此时是只写OOB)

4、再将这20个Page读出来,发现有些Page的内容都不对了,包括后面12个Page中也有些内容不对了。

问题就是这样。
我知道MLC的Page+OOB需要一次写入,所以每次写Page时都是2K内容 + 64Byte的OOB,第3步执行完后,我想MLC不至于将原来的Page内容也就弄错掉了吧。

想请问,单独写入MLC的OOB部分,会不会将这个Page的内容弄乱?会不会将其他Page的内容弄乱?还是都不会乱,是我程序的问题?

请达人帮忙看下!

网友:
因为MLC的Flash是多bit Cell的,只能编程一次,如果将某Page写两次,会将当前Page搞乱。致于其它Page,本人没有尝试过。

网友:
MLC对于同一个block,必须按page的顺序依次往后写,如果写了后面的page之后,就不能再写前面的page了,否则会对造成数据错误
所以对于你这样的情况,更改一下策略,前8个page的oob和data一起写就好

网友:
我记得有这样的限制:写过的Page就不能再写
也就是说,那20个page的OBB你一开始写了一次,后面再写一次OBB就会出问题了
尝试一下:在第2步不要写那些OBB,只在第3步写,看看还对不对

网友:
你查看一下你写入的位置和错误位置的对应关系。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页面对应关系,这和其内部构造有关系。但是最好的办法是不要这样做,如果要做,可以在读取页面数据的时候不使用ECC算法或者不使用页面上保存的ECC数据

网友:
呵呵,我写过,应该可以的,要不把源码发过来看一下,

因为MLC 的nand支持下面两条命令.
Random Data Input  85h
Random Data Output 05h E0h
而且Random Data Input/Output can be executed in a page.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当你在读写过程中遇到错误,那么你可能你要写坏块标志,那么就要用到Random Data Input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