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我解释一下下面程序的意义,y

楼主(2007-11-27):
高手请帮我解释一下下面程序的意义,y
HANDLE hevt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TEXT("SYSTEM/ShellAPIReady"));
ASSERT(NULL != hevt);
(void)WaitForSingleObject(hevt, INFINITE);
(void)CloseHandle(hevt);
void
,
程序

网友A:
打开一个已存在的事件;
断言hevt不为空;
不限时等待该事件;
关闭该事件;

网友B:
楼上解释的没错!
事件“SYSTEM/ShellAPIReady”是Windows Embedded CE系统定义的事件,它explorer.exe触发,表明Shell相关的API都已经注册,且可以被应用程序调用了。
因此上面代码段的意思是:等待Shell相关的API准备好,可以被调用了;下面应该紧接着有对相关API的调用!
-Daniel.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