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西门子SAB-C165-LM芯片的编程环境及编程器的高手快 ...

楼主(2007-01-04):
懂得西门子SAB-C165-LM芯片的编程环境及编程器的高手快进来看看!~~~
小弟公司的一台设备的一块电路板坏了,检修人员说是主芯片程序丢了,主芯片为西门子公司的SAB-C165-LM,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程序丢了,所以想自己测试一下,原程序都有(c的),但是因为以前没用过这种芯片,不知道它的编译环境和程序是怎么下载到芯片的,故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小弟在线等啦!
芯片
编程
西门子公司
在线
程序

网友A:
比较专业
没用过哦
帮你顶

网友B:
建议google一下
看看如何编译,一般编译环境自带下载功能

网友C:
哎,这种芯片用得比较少,资料难找啊。

网友D(2010-01-29):
顶
我也想知道它的开发环境,还有仿真器之类的

网友E:
西门子的一般都比较少用的,编译器都是自己出的,有的还有时间码来授权才能用的,
我也没有用过,你可以给西门子中国总部问问,打个电话吧,看看.

网友F:
估计很难办,找客服都不一定了解。

网友G:
一般用Keil和Tasking两种编译器,具体可以上英飞凌的网站上看看。
另外,看样子你们的程序是直接烧写到C165芯片里面了,如果用Keil编译器的话,直接点击download就可以通过miniviggler烧写进去了。另外,如果用串口烧写的话,需要将某个引脚拉成低电平再重新上电,然后通过pc机上的一个软件将.h86文件烧写到片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