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分酬谢:如何在Wince 5的桌面建立一个PPPOE连接的快捷方式?

楼主:
400分酬谢:如何在Wince 5的桌面建立一个PPPOE连接的快捷方式,并且下次开机还在?
解决问题立马揭帖给分

网友:
敢问大侠,PPPOE是什么啊?

网友:
我知道在XP下建立PPPoE连接的快捷方式。呵呵

网友:
Point to 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

网友:
自己写一个拨号界面,然后把这个应用的快捷方式放到桌面。

要放到桌面不丢失,和存贮方式有关。比如写注册表,要使用HIVE型的注册表。

网友:
没有简单的方式直接用系统提供的,而一定要自己写程序吗?
我也不知道在程序里面如何调用PPPoE的拨号,呵呵

网友:
这跟你的wince的定制有关,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你想用wince里现成的pppoe,我到目前还没发现wince里有现成的pppoe可用,但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evc中都有相应的api,只要做个类似于电信的上网的登陆器就可以,至于你想把这个快捷方式放桌面上,只有修改注册表,通常启动wince的桌面都用到一个explorer.exe的应用程序,这就是wince的资源管理器,要么把这个定制一下,我建议你自己开发一个wince的桌面,简单又实用,改微软的东西会改的你很郁闷。

网友:
谢谢dthxman
我用的是自己定制的wince 5,里面确实已经有现成的pppoe可用,所以我想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实现。
当然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也只有自己写一个拨号程序了

网友:
我想你的问题应该在于怎么把拨号那个程序放桌面上,有现成的也没必要写了,那么就在定制wince的时候改桌面了,只有这样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在定制wince的时候改桌面了,如果dthxman有什么好方法,请指教

网友:
有个方法,你试试看吧,在定制nk的时候,在windows目录下的程序目录里放的就是你桌面上能显示的程序,都是映射,用.lnk结尾的,我想你定制的时候把你的pppoe.lnk文件定制进程序这个目录里就可以的。

网友:
wince 4.2 和5.0 都有pppoe 自己加上就行了

方到桌面上 就是添加快捷方式

网友:
其它的lnk文件我会写,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写pppoe的lnk文件。
myxmouse:系统是有pppoe,但是在pppoe连接上,添加快捷方式这一项是灰的

网友:
我实话我页没有做过lnk文件
感觉可行,晚上我再看看

还有我以前左pppoe的时候没有办法和modem链接,
后来左的项目都不用adsl所以也就没有再搞

网友:
还有没有人在做这个,能不能说下详细的实现方式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系统的pppoe对应的程序文件名称,目录;如果不存在,那只有自己做一个。然后写一个快捷方式文件,其实就是一个文本文件,内容是这样:32#\Windows\xxxxx.exe 前面的32表示#后面文件路径的字符长度,#是间隔符号,后面是程序的路径。

然后将这个文件保存为xxx.lnk,把它放到你的项目目录中,修改platform.bib将它加入到image中,修改platform.dat,指定把它放到桌面上。然后重新make image。这个生成的image,就会有快捷方式在桌面上了。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有网络和拨号连接
在创建新连接是可以选择PPPoE,系统自动产生一个 我的连接
选中我的连接,在文件菜单里的桌面快捷方式就可以创建了,我的并不是灰色的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面创建的pppoe拨号连接,能ADSL拨号上网么?你测试过么?

网友:
能拨通ADSL,不过要修改几个参数,具体的请试一试

网友:
要修改哪几个参数啊,我为什么总是不行呢?

网友:
我按这个帖子作了,但是没成功!http://blog.csai.cn/user1/15841/archives/2007/18014.html
--------------------------

我剛在 WM5 的 emulator 上試出來了

事實上 WM5 沒有 include PPPoE module
但其實 aku 裡頭都有 so 我們就自己加回去吧

but 有點麻煩
因為沒有適當的 ui

1)
加 registry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
"DisplayName"="Microsoft PPPoE driver"
"Group"="NDIS"
"ImagePath"="pppoe.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Linkage]
"Route"=multi_sz:"PPPOE1"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1]
"DisplayName"="Microsoft PPPoE driver"
"Group"="NDIS"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DisablePowerManagement"=dword:1
"MaxLines"=dword:3 ; <-- default 1 (Line0, Line1, Line2)
"MaxSendPackets"=dword:30 ; <-- default is also 30.
"Line3"=multi_sz:""

其中device name 是你的網卡名子 比如說 ne20001 為何會多一個 1 那是 instance name
假如有兩張就變成 ne20001 and ne20002
至於你的網卡叫啥名子
請到 HKLM\Comm\ 下找找

2)
download 已下 archive 然後全部解到 device 的 windows 去
這些 file 都是可以用 PB 5.0 build 出來
所以沒有 PPC AKU 的人理論上還是可以弄出這些 file
也就是每個人都 build 的出來
附加壓縮檔: pppoe.zip

3) 新增 PPPoE connection
connmc.exe 是 UI based 的 connection manager
幾乎啥都可以新增 設定 可是 user name and password 確不能
而 Magneto 的 rnaapp.exe 好像是被改過了 不會叫你填 user/passwd
所以這個 UI 有點像廢物了 除非你的 ISP 不需要 authentication

rasentry.exe 這玩意比較有用
可是是 command line base
然後是從 text file 輸入

ZIP file 裡有個 sample 叫 pppoe.txt
內容如下
Name=PPPoE
UseCountryAndAreaCodes=N
SpecificIpAddr=N
SpecificNameServers=N
DeviceType=PPPoE
DeviceName=PPPoE Line 0
IpHeaderCompression=N
SwCompression=N
UserName=myusername
Password=mypassword

其中 UserName and Password 改一改就可以連 (至少 hinet ok)
用法是
rasentry
e. g.
rasentry \windows\pppoe.txt

這樣就建好 connection
只要建一次 就可以

4) dialup
你可以用
i)
command line
rnaapp -e
for example
rnaapp -ePPPoE
這個 entry name 就是 pppoe.txt 裡頭的 Name
假如有 space 要 quoted
就像 rnaapp -e"abc def"

ii) 再把 connmc 打開 然後就會看到 一個 PPPoE connectio 就 double click 就會撥號
其實骨子裡還是去 invoke rnaapp.exe

QQ上弄来的,不知道出处了

网友:
我已经全部弄好了,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向我咨询

网友:
LZ说说怎么弄的呀?
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不行吗?SHCreateShortCut不行?

网友:
最近也做了ce平台下的adsl拨号,但拨不通。问题不知道在哪里,网卡没问题,可以上网;adsl modem没问题,pc和路由拨号都可以成功。逛了几个论坛,有兄弟姐妹说搞定了,指点下哈,如何设置pppoe连接的属性。搞定的兄弟能否把设置贴出来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