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egDeleteKey()删除不了注册表项了

楼主:
我用RegCreateKeyEx()生成了一个新的注册表项,但是紧接着调用RegDeleteKey()却删除不了了,我是写的一个小程序试的,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紧接着删.
另人诧异的是当关掉程序后,再启动,进入程序就可以直接删除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有碰到这种事儿的吗,下面是我的程序片段:
void CSecond_HWDlg::OnButton2()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DWORD dwDISP;
        DWORD ret;
        ret=RegCreateKeyEx(HKEY_LOCAL_MACHINE,L"Drivers\\BuiltIn\\SY",0,L"",0,KEY_READ|KEY_WRITE|KEY_ALL_ACCESS,NULL,&h_KEY,&dwDISP);
        if(ret==ERROR_SUCCESS)
                        MessageBox(_T("create success"));
                else
                        MessageBox(_T("create false"));

}

void CSecond_HWDlg::OnButton3()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DWORD re;
        re=RegDeleteKey(HKEY_LOCAL_MACHINE,L"Drivers\\BuiltIn\\SY");
                if(re==ERROR_SUCCESS)
                        MessageBox(_T("delete success"));
                else
                        MessageBox(_T("delete false"));
}

网友:
RegDeleteKey的用法错误了吧

网友:
可以去我的BLOG看看,有关于注册表操作的类。

网友:
to 91program:
多谢大侠指点.
我看了你的博客从复制了创建和删除的代码,如下是我的程序:
HKEY h_KEY;
WCHAR * szRegKey=L"Drivers\\BuiltIn\\ZZ";

void CSecond_HWDlg::OnButton2()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DWORD dwDisp;
        DWORD ret;
    ret=RegCreateKeyEx(HKEY_LOCAL_MACHINE,szRegKey,\
                0,NULL,REG_OPTION_NON_VOLATILE,KEY_ALL_ACCESS,NULL,&h_KEY,&dwDisp);
        if(ret==ERROR_SUCCESS)
            MessageBox(_T("create success"));
        else
            MessageBox(_T("create false"));
}
void CSecond_HWDlg::OnButton3()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DWORD re;
        //re=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szRegKey,0,KEY_WRITE,&h_KEY);
        //if(re==ERROR_SUCCESS)
        //                MessageBox(_T("open success"));
        //        else
        //                MessageBox(_T("open false"));
        if(!h_KEY)
    {
        return ;
    }
        //re=RegDeleteKey(HKEY_LOCAL_MACHINE,L"Drivers\\BuiltIn\\SY");
        re=RegDeleteKey(h_KEY,szRegKey);
        if(re==ERROR_SUCCESS)
            MessageBox(_T("delete success"));
        else
            MessageBox(_T("delete false"));
}

最上的是两个全局的变量,下面的是两个界面按钮对应的函数.但运行了一下还是不行,不管L"Drivers\\BuiltIn\\ZZ"下有没有键值就是删不了,这是不是跟定制的系统有关呢,我的是hive的注册表.请大侠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又出了个问题:
子键删除不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关闭,在RegDeleteKey()加了句RegCloseKey(h_KEY)就可以了也不管子键是否有键值项,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是我刚刚建立的子键,则可以删掉,但是以前建立的子键却删不掉,不知为什么。

网友:
这就不是程序的问题,是CE系统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和CE系统的哪个部分有关呢,为什么以前建立的子键删除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