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COUNT  10  //定义发送缓冲区大小
  #define  NODE—ADDR 64 //定义目的节点地址
  unsiged char buffer[COUNT];//定义发送缓冲区
   int  pointer; //定义当前位置指针
   main(){
        //发送缓冲区初始化
           while(pointer          {buffer[pointer]='A'+pointer;
           pointer++;
          }
   //初始化串口和波特率发生器
       SCON=0xc0;TMOD=0x20;TH1=0xfd;TR1=1;ET1=0;ES=1;EA=1;
       pointer=-1;
//发送地址桢
   TB8=1;SBUF=NODE-ADDR;

为什么定义当前位置指针是int pointer而不是int *pointer????为什么pointer=-1
  求求各位好心的师傅路过此地时留点痕迹
  我在这里暂时谢过拉!!

网友:
这段代码只是将buffer数组的内容设置为"ABCDEFGHIJ",pointer并不是指针,是用来指示buffer数组位置的int数,int类型当然可以赋值为-1

网友:
这里的指针其实不是指指针类型。
他只是 buffer 的下标,
而为什么是-1,要看你UART中断部分程序才会知道。

网友:
谢谢大哥啊
这个意思我懂拉
这样定义真的是罗嗦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