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 cf卡 启动直接运行应用程序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在cf卡直接运行应用程序。我的镜像文件是在flash 里,但由于镜像文件太大,flash容量有限,所以将应用程序放在了CF卡。请教,怎样在cf卡直接运行应用程序?

网友:
请问你要直接运行什么程序呢?
我知道在设置project.bat里面Directory里面的windowstartup是可以指定你启动时,可以启动那个程序的。
具体明白我不记得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样做不可取,往往都是系统启动起来好长时间以后,我们得cf卡才被识别。系统会报错!

网友:
能不能放个快捷方式到 开始-启动 中啊

网友:
做一个快捷方式 最简单了.

网友:
  修改注册表   写个配置文件(要运行的东东)

系统起来时 让它自动运行

网友:
I think you need a domain application to check if the CF is ready, then call the application you want. 8- )

网友:
我觉得这样做不可取,往往都是系统启动起来好长时间以后,我们得cf卡才被识别。系统会报错!

I   think   you   need   a   domain   application   to   check   if   the   CF   is   ready,   then   call   the   application   you   want.   8-   )

以上说得很有道理。
建议主要程序还是放在Flash中,空间不够的话,精简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