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MAX6304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
这款看门狗有复位超时设置输入脚,看门狗超时输入脚(接地可禁用看门狗),看门狗检测器选择脚,看门狗检测器输入脚,
那这个复位超时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有可能是可以会段定时的输入

网友:
-_-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MAX6304看门狗的典型工作电路  给你参考

MAX6301、MAX6302、MAX6303、MAX6304:典型工作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Adjustable Reset Threshold
  • Adjustable Reset Timeout
  • Adjustable Watchdog Timeout
  • 500x Watchdog Timeout Multiplier
  • 4µA Supply Current
  • RESET or Active-Low RESET Output Options
  • Push-Pull or Open-Drain Output Options
  • Guaranteed Active-Low RESET Asserted At or Above VCC = 1V (MAX6301/MAX6303)
  • Power-Supply Transient Immunity
  • Watchdog Function can be Disabled
  • PDIP/SO/µMAX Packages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