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_timer_expiry: dma status == 0x21错误

楼主(2007-12-04):
dma_timer_expiry: dma status == 0x21错误
我以前用ghost工具往CF卡里灌程序没有任何问题,但换了CF卡之后ghost到一半时就出错了。
后来我挂载到另一个redhat系统上发现出错了,错误提示:dma_timer_expiry: dma status == 0x21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啊?谢谢大家了。。。。。
工具
status
ghost
程序

网友A:
太好了,解决了,我在grub启动参数里加上ide=nodma,禁止DMA,才恢复正常,不过速度是很慢的。
即把DMA模式转换成了PIO模式。我查了一下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与联系:
计算机对外部设备的数据访问模式分两种:DMA和PIO。
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内存访问,在该模式下,数据传送不是由CPU负责处理,
而是由一个特殊的处理器-DMA控制器-来完成,因此占用极少的CPU资源。
PIO(Programmed Input-Output),可编程输入输出,在该模式下,
数据传送由CPU执行I/O端口指令来按照字节或更大的数据单位来处理,
占用大量的CPU资源,数据传输速度也大大低于DMA模式。举例老说,在DMA方式下,
如果copy文件的同时在播放mp3音乐,则不受丝毫影响;如果在PIO模式下,
则会发现音乐声时断时续,这是因为大部分CPU资源被文件传输占用。
所以,总的来说,使用DMA模式时,计算机的运行速度会比使用PIO模式快很多。

网友B:
不过还是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