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中的private代码修改之后不能编译吗?

楼主:
我修改了一个private中的代码,编译之后没有效果。是不是private代码不能修改?

网友:
可能是编译的方法不对!

网友:
不能编译的吧!
只有public的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编译,把你的操作流程说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操作 在ARMInit这个函数中加入了一个NKDbgPrintfW函数

是不是这个NKDbgPrintfW需要在DEBUG下才可以使用?

网友:
NKDbgPrintfW 任何时候都能打印,private 要不要 sysgen?

网友:
我选择buld and sysgen 也选中那个clean after build 但是都没有打印出来

网友:
你确定dir文件里有加入你的文件夹?不如直接进去目录build一下

网友:
我经常修改private下的代码,你编译nk目录后
sysgen一次肯定可以的

网友:
在PB的fileView标签中,展开private中的nk目录,right click然后选择open build window

在那个dos window中使用build命令,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