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几个基本问题(在线等)谢谢

楼主(2007-02-06):
wince 几个基本问题(在线等)谢谢
a
在activesync 已经连接的情况下,pc上的程序怎么样能直接访问wince的文件下的文件,就像pc访问文件一样?
b
activesync怎么同步指定文件,比如,我要把wince上的\windows\xxx.txt文件同步到pc的d:\xxx\文件夹下怎么设置 啊?
c
wince5.0怎么实现开机启动(除了\windows\启动,这个方法),还没有别的方法设置开机启动?
谢谢大家,小弟在此谢过了!
wince
程序
在线
WindowCE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wince上怎么获得程序本身当前工作的路径,(.net 2005)?
期待高手出现!!!
万分感谢!!!!

网友B:
a
在activesync 已经连接的情况下,pc上的程序怎么样能直接访问wince的文件下的文件,就像pc访问文件一样?
//在你安装activesync之后,在PC我的电脑下面就会有个盘符,连接上时可以类似U盘功能访问CE下的文件

网友C:
b
activesync怎么同步指定文件,比如,我要把wince上的\windows\xxx.txt文件同步到pc的d:\xxx\文件夹下怎么设置 啊?
//有个同步选项,自己试试,我也没试过
c
wince5.0怎么实现开机启动(除了\windows\启动,这个方法),还没有别的方法设置开机启动?
//可以通过按键驱动,做一个可以重启的按键

网友D:
c
wince5.0怎么实现开机启动(除了\windows\启动,这个方法),还没有别的方法设置开机启动?
注册表

网友E:
还有个问题? wince上怎么获得程序本身当前工作的路径,(.net 2005)?
GetModuleFileName有CE的版本的,LZ看看MSDN的说明.

网友F:
结贴..问题已经决决,谢谢大家 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