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或者WinMobile能不能直接运行Windows台式机上的应用程序?

楼主:
WinCE或者WinMobile能不能直接运行Windows台式机上的应用程序?

网友:
当然不能

网友:
如果使用的.net开发的manage code,是有可能的;如果是用sdk,mfc开发的native code,那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我只用过sdk,不能

网友:
如果用的是.net,有可能行,如果是wm sdk开发的,肯定不行的!

网友:
有办法让它运行台式机上的软件吗?

网友:
不能,结构,CPU指令都不一样

网友:
如果是程序源代码,可以做移植,工作量也不大。
如果是.exe程序,那么如果不是x86平台,那是肯定不行的!指令集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执行呢?

网友:
.exe程序应该是由windows操作系统来解释啊,跟CPU指令集无关啊,已经通过windows这一层抽象了。

网友:
"exe程序应该是由windows操作系统来解释啊,跟CPU指令集无关啊,已经通过windows这一层抽象了" 你从哪里来的这个概念?

网友:
难道.exe程序不是由windows解释?既然不由操作系统解释,那为什么不同的操作系统上用同样的cpu,还是无法执行同一个.exe程序?即,windows上的exe程序可以不加转换地移植到linux上吗,如果它们用的cpu相同的话。

网友:
是由Windows解释的,首先各个Windows是不同的。
即使exe在是Windows 98/2K之间都有不能运行的可能。更不要说是CE啦!

CPU的指令,是每个EXE的组成部分。各自系统对CPU指令的组织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说下,那种不同平台的程序如果要用的话,也要看懂算法后自己开发,随便把别人开发的东西移植过来,连平台问题都搞不清楚,就不要在名片上写嵌入式工程师那几个字了。

网友:
难道.exe程序不是由windows解释?既然不由操作系统解释,那为什么不同的操作系统上用同样的cpu,还是无法执行同一个.exe程序?即,windows上的exe程序可以不加转换地移植到linux上吗,如果它们用的cpu相同的话。

这个是因为两个操作系统对地址空间的组织和管理都完全不同吧,而这些都是程序执行绝对会牵扯到的问题。

至于.exe程序跟CPU指令集无关这一概念,应该是错误的。

网友:
可以在模拟器上面跑得阿

网友:
。。。。。。。。。。。。这个问题。。
  两种不同的CPU。。怎么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