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
帮我看看,每个中断的触发条件是什么呀?还有两个函数没有写 !谢谢
#include "Board.h"

//*   Waiting time between LED1 and LED2
#define     WAIT_TIME       MCK

#define PIO_INTERRUPT_LEVEL        6
#define IRQ0_INTERRUPT_LEVEL        2
#define SOFT_INTERRUPT_LEVEL        5
#define FIQ_INTERRUPT_LEVEL        0

//* Global variable
int count_timer0_interrupt;
int count_timer1_interrupt;

// Use the Library Handler defined in file periph/pio/pio_irq/irq_pio.s

extern void FIQ_init_handler(void);

extern void at91_IRQ0_handler(void);
// External Function Prototype
extern void timer_init (void );
extern void Usart_init (void);

//*----------------------------------------------------------------------------
//* Function Name       : aic_software_interrupt
//* Object              : Software interrupt function
//* Input Parameters    :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Functions called    : at91_pio_write
//*----------------------------------------------------------------------------
__ramfunc void aic_software_interrupt(void)
{
    //* Read the output state
    if ( (AT91F_PIO_GetInput(AT91C_BASE_PIOA) & LED2 ) == LED2 )
    {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LED2 );
    }
    else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LED2 );
    }
}

//*----------------------------------------------------------------------------
//* Function Name       : pio_c_irq_handler
//* Object              : Irq Handler called by the irq_pio.s
//* Input Parameters    :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Functions called    : at91_pio_read, at91_pio_write
//*----------------------------------------------------------------------------
__ramfunc void pio_c_irq_handler ( void )
{
int dummy;
    //* Read the output state
    if ( (AT91F_PIO_GetInput(AT91C_BASE_PIOA) & LED2 ) == LED2 )
    {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LED2);
    }
    else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LED2);
    }
    //* enable the next PIO IRQ
    dummy =AT91C_BASE_PIOA->PIO_ISR;
    //* suppress the compilation warning
    dummy =dummy;
    //* while SW3 is push wait
    while ( (AT91F_PIO_GetInput(AT91C_BASE_PIOA) & SW3_MASK ) != SW3_MASK );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Object              : Wait
//* Input Parameters    :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Functions called    : none
//*----------------------------------------------------------------------------
void delay ( void )
{
//* Set in Volatile for Optimisati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 loop delay
    for ( i = 0 ;(i < WAIT_TIME/100 );i++ )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Object              : Main interrupt function
//*                level timer 0 => 1
//*        SW2        level Irq0    => 2
//*                level timer 1 => 4
//*        SW4        level PIOA    => 6
//*                level USART   => 7
//*                LEVEL FIQ     => MAX
//* Input Parameters    :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 TRUE
//*----------------------------------------------------------------------------
int main( void )
//* Begin
{
    unsigned int   loop_count ;
    AT91PS_AIC     pAic;
    //* Load System pAic Base address
        pAic = AT91C_BASE_AIC;

    //* Enable User Reset and set its minimal assertion to 960 us
        AT91C_BASE_RSTC->RSTC_RMR = AT91C_RSTC_URSTEN | (0x4<<8) | (unsigned int)(0xA5<<24);

        //* Init
             loop_count = 0 ;
            // First, enable the clock of the PIOB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AT91C_ID_PIOA ) ;

           //* then, we configure the PIO Lines corresponding to LED1 to LED8
           //* to be outputs. No need to set these pins to be driven by the PIO because it is GPIO pins only.
            AT91F_PIO_CfgOutput( AT91C_BASE_PIOA, LED_MASK ) ;
           //* Clear the LED's. On the EB55 we must apply a "1" to turn off LEDs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LED_MASK ) ;

    //* open external PIO interrupt
        //* define switch SW3 at PIO input for interrupt IRQ loop
        AT91F_PIO_CfgInput(AT91C_BASE_PIOA, SW3_MASK | SW4_MASK);

        AT91F_AIC_ConfigureIt ( pAic, AT91C_ID_PIOA, PIO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pio_c_irq_handler);
        AT91F_PIO_InterruptEnable(AT91C_BASE_PIOA,SW4_MASK);//*
        //* set the interrupt by software
        AT91F_AIC_EnableIt (pAic, AT91C_ID_PIOA);

    //* open external IRQ interrupt
           AT91F_PIO_CfgPeriph(AT91C_BASE_PIOA,SW2_MASK,0);
           //* open external IRQ0 interrupt
       AT91F_AIC_ConfigureIt ( pAic, AT91C_ID_IRQ0, IRQ0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EXT_NEGATIVE_EDGE, at91_IRQ0_handler);
       AT91F_AIC_EnableIt (pAic, AT91C_ID_IRQ0);

    //* Open the software interrupt on the AIC
        AT91F_AIC_ConfigureIt ( pAic, AT91C_ID_SYS, SOFT_INTERRUPT_LEVEL, AT91C_AIC_SRCTYPE_INT_POSITIVE_EDGE,  aic_software_interrupt);
        AT91F_AIC_EnableIt (pAic, AT91C_ID_SYS);

    //* open  FIQ interrupt
        AT91F_PIO_CfgPeriph(AT91C_BASE_PIOA,SW1_MASK,0);
        AT91F_AIC_ConfigureIt ( pAic, AT91C_ID_FIQ, FIQ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EXT_NEGATIVE_EDGE, FIQ_init_handler);
        AT91F_AIC_EnableIt (pAic, AT91C_ID_FIQ);
        //* generate FIQ interrupt by software
        AT91F_AIC_Trig (pAic,AT91C_ID_FIQ) ;

    //* Init timer interrupt
        timer_init();

    //* generate software interrupt
        AT91F_AIC_Trig (pAic,AT91C_ID_SYS) ;

for (;;)
    {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LED1 );
        delay ()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LED1 );
        delay () ;

        loop_count ++ ;
    //* Set LED by software interrupt
        if (loop_count == 10)
        {
             loop_count=0;
         //* Software interrupt
             AT91F_AIC_Trig (pAic,AT91C_ID_SYS) ;
        }
    }

//* End
}

网友:
好难,要有点时间来看!想问你下,你这个程序是用来干什么的,你连一个标注都毛得,看到好费劲!

网友:
这样连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在哪

远在网络的朋友是无从帮起的

首要问题就是:明确问题

LZ,再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