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 GetWindowRect 的问题

楼主(2007-12-11):
WinCE中 GetWindowRect 的问题
WinCE中我用Create创建了一个子窗口,但是我在资源中无论怎样改变子窗口的大小,最后我用GetWindowRect函数取得的值窗口坐标及大小都是一个固定值,似乎并没有对它产生影响,不知道为什么,请问怎样才能用GetWindowRect得到正确的窗口大小?
Create
影响
资源
坐标
WindowCE

网友A:
这个固定值是多少?是否取错了窗口句柄。既然使用creat创建的窗口,首先可以在这个函数里面设置窗口的大小,其次还可以通过setwindowpos进行大小的调节,资源里如何改?说来听听?

网友B:
最好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C:
函数本身肯定没问题,估计是你的代码有问题,仔细看看吧,很多问题往往多看几遍就解决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函数本身没有问题,代码也没有问题,是微软的问题,呵呵~

网友E:
微软的问题?
是编辑器问题?
lz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F:
还真没见过这种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