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接脚踏开关,可以控制程序,需要接一块数字输入 ...

楼主(2007-03-06):
在电脑上接脚踏开关,可以控制程序,需要接一块数字输入卡,请问应该是什么型号的卡?
开关只需控制这个程序。
开关

网友A:
直接在打印口就可以了,不用什麼卡

网友B:
谢谢!脚踏开关是有那种串口并口的,但是老板一定要接块卡的。
只需一路的,应该用哪种卡?

网友C:
串口...
设计点通信协议能通信上就行...

网友D:
開信號直接接在打印口的數據PIN,寫個程序去都這個數據PIN的狀態就可以了,何必要花錢去做硬體?

网友E:
多谢各位!
但是老板一定要用那块卡,不知应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F:
型号太多了,买研华的吧。网上搜研华公司,打电话问他门的销售给你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