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DA与PC之间的通信问题,高分。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工作上遇到一个难题,几个月都没解决好,请高手帮忙给个思路。

我现在要做的是PDA与PC上的通信,在正常情况下通过activesync,用socket就行了,但现在要实现在一台PC连接多台PDA,activesync只充许一台PDA连PC,所以我要做的是直接通过USB各个端口与多台PDA实现通信,但我碰到的难题是:如何读写USB端口,在PDA那边,又怎样向PC读写数据。

我想直接利用PC上的activesync上的usb驱动,或者自己写个usb驱动来实现,但有一个疑问,PDA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设备还是一个host?PDA上有函数可以直接向usb口写数据吗?

我的PDA是市面上卖的pocketpc,我要在上面做应用开发,而不是订制系统。

请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我以前作过,不过现在不记得当时怎么弄了,好像当前作了一个餐饮的点菜系统,当时就是用服务来搞的

网友:
上面的朋友,你做的时候用到usb驱动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我发点连接编程的资料啊?谢谢了
地址:ryotyankou@gmail.com

网友:
很少有PDA做usb host driver,因为这个比较复杂,所以都是client。而且各个厂家做的usb驱动和uart接口有可能不是通用的。

你是做应用开发,那写驱动也不现实了,比较快的方法,就是通过bluetooth来做,PC上加个bluetooth dongle,就可以通过蓝牙和多台手机通讯了。这个最方便。

网友:
谢谢nbcool(载舟之水) ,看来真的没什么办法了,但activesyn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是订制系统时就加进去的?

我把分结了,谢谢各位,如有好的想法,我会另开贴给分。

网友:
你没发现PDA上面有Activesync?PC端也有啊,但是Activesync只允许同一时间传输一台PDA的数据。

网友:
兄弟啊,我现在和一样,也是做这个,PC下载程序一拖八,用ActiveSync不行,通过TF卡的话又只能通过串口,郁闷,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搞定了没?
我的邮箱wandyb1787@sina.com
搞定了指点一下,谢谢了
电话联系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