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IM300会掉线

楼主(2007-10-10):
为什么SIM300会掉线
利用SIM300发送短信控制单片机,刚开始一切正常,收发短信都正常,当运行几天后SIM300J就莫名其妙的掉线了,此时电压正常,并且按复位键仍然不能入网,除非关掉电源再上电。模块的初始化设置是在单片机发出的。看模块手册模块在温度过高,电压不正常,或则发AT命令可以使模块关断,不知道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没
短信
上电

网友A: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我的毕业设计做的是把单片机的数据通过GPRS、互联网发到电脑,我想请教一下,这个GPRS模块应该怎样初始化。谢谢!

网友B(2008-04-12):
大侠没空回答,菜鸟只能顶帖!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