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别的驱动中的未导出函数?

楼主:
我现在要写一个驱动,中间要调用别的驱动中的未导出函数
是否可以像ring3下那样,找到地址再call?
如何可以,请帮看看这段代码有问题吗
如果不行,那又要怎么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呢?

//得到 KeyboardClassServiceCallback函数在内核内的地址
ULONG GetKbdServiceCallBackAddr(PUCHAR Base, ULONG Size, ULONG DriverEntry, ULONG uIATAddr, ULONG ImageBase)
{
        ULONG uKbdServiceCallBackAddr = 0;
        ULONG nRetCode = FALSE;
        ULONG i = 0;
        PUCHAR Buffer = (PUCHAR)DriverEntry;
        ULONG OpcodeLen = 0;
        ULONG KeyboardAddDeviceExRoutine = 0;
        PROCESS_ERROR(Size > DriverEntry - (ULONG)Base + 0x1200);
        __try
        {
                i = 0;
                while (i < 0x1000 )
                {
                        if (Buffer == 0xFF && //call dword ptr[xxxxx]
                                Buffer[i + 1] == 0x15)
                        {
                                if ( *(ULONG*)(Buffer + i + 2) == uIATAddr ) //判断是否是调用IoGetDeviceObjectPointer函数
                                {
                                        break;
                                }
                        }
                        OpcodeLen = GetOpcodeLen(Buffer + i);
                        PROCESS_ERROR(OpcodeLen);
                        i += OpcodeLen;
                }
                PROCESS_ERROR(i < 0x1000);

                while (i < 0x1000) //查找KeyboardAddDeviceEx函数地址
                {
                        if (Buffer == 0xE8)
                        {
                                KeyboardAddDeviceExRoutine = (ULONG)Buffer + i + *(ULONG*)(Buffer + i + 1) + 5;
                                break;
                        }
                        OpcodeLen = GetOpcodeLen(Buffer + i);
                        PROCESS_ERROR(OpcodeLen);
                        i += OpcodeLen;
                }
                PROCESS_ERROR(KeyboardAddDeviceExRoutine);
                Buffer = (PUCHAR) KeyboardAddDeviceExRoutine;
                i = 0;
                while (i < 0x200)
                {
                        if (Buffer == 0xF && //Jnz xxxxx
                                Buffer[i + 1] == 0x84 &&
                                Buffer[i + 6] == 0x3B && //cmp eax, ecx
                                Buffer[i + 7] == 0xC1 &&
                                Buffer[i + 8] == 0x0F && //jnz xxxxx
                                Buffer[i + 9] == 0x85 &&
                                Buffer[i + 14] == 0x68 && //push KbdServiceCallBack
                                Buffer[i + 20] == 0xE8 //call KbdSendConnectRequest
                                )
                        {
                                uKbdServiceCallBackAddr = *(ULONG*)(Buffer + i + 14 + 1);
                                break;
                        }
                        OpcodeLen = GetOpcodeLen(Buffer + i);
                        PROCESS_ERROR(OpcodeLen);
                        i += OpcodeLen;
                }
                PROCESS_ERROR(i < 0x200);
                PROCESS_ERROR(uKbdServiceCallBackAddr);
                uKbdServiceCallBackAddr -= ImageBase;
                Buffer = Base + uKbdServiceCallBackAddr;
                i = 0;
                while (i < 0x100)
                {
                        if (Buffer == 0xFF && //call dword ptr[xxxxx]
                                Buffer[i + 1] == 0x15
                                )
                        {
                                uKbdServiceCallBackAddr = (ULONG)(Buffer + i) - (ULONG)Base;
                                goto Exit0;
                        }
                        OpcodeLen = GetOpcodeLen(Buffer + i);
                        PROCESS_ERROR(OpcodeLen);
                        i += OpcodeLen;
                }
                PROCESS_ERROR(i < 0x100);
        }
        __except(1)
        {
                goto Exit0;
        }

Exit0:
        return uKbdServiceCallBackAddr;
}
__asm{
      call ..........

不知道行不行,请高人指点!!!

网友:
怎么还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