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上下位机没有串口协议,只是一方准备好接收,另一方就可以发送了,现在问题是接收方怎么能知道数据流已经结束呢,在这里没有结束标志符,高手们 帮我想想办法 怎么去检测?谢谢

网友:
协议就是约定,能说话,怎么让别人理解这个意思,这就是约定

什么时候说完,协议是必须的,自己定一个简单的吧

比如说弄个超时什么的...

网友:
但是发送端的设备是已经做好的,不能定协议了,所以我这里只能置接收状态后接收字符串,我想能不能做超时处理,如果在一个周期内没有到达下一个字符没有到达,则认为传输结束了,这样可以不?还有我可以在单片机里设了缓存,使用定时器轮询,如果缓存里有值,则读出处理,如果没有则认为传输结束,这个是方法2,可以吗?

网友:
不定长数据的串口接收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自己的定一个双发的通讯协议,比如 协议头 + 传输数据长度 + 数据

网友:
因为现在不能给修改发送协议,我认为你的方法是可取的,虽然不严谨,但估计也只能这样了。但查询的时候我认为不能看缓存里是否有值,而是看在一定时间里它的值是否更新了.因为缓存接收完数据以后不会自动清零.

网友:
你接收端是用单片机做的吗?如果是也可以用查询TI方式,每次取一帧数据后清TI.收到数据TI会自动置1.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TI置1,则可认为数据流结束,这好象比查询缓存要好操作点.

网友:
笔误,上面TI应该是RI.呵呵.

网友:
命令+长度+数据+校验 注一个包~

网友:
我的方法:
   增加一个定时器任务,"关注"串口接受的结束,类似喂狗

网友:
LZ说的可行但不可取,应该换个别的办法比较好。

网友:
偶也采用:协议头 + 传输数据长度 + 数据

网友:
先发送要发送的数据包长度,然后在发送数据,就好了

网友:
加定时器,每次有新数据接收,就打开定时器,定时器内部不断让一个变量自加,每次收到新字符就让那个变量=0,这样当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新字符后,那个变量就会自加到上限值,此时,处理数据,关闭定时器自己。

网友:
类似于“看门狗”,一定的问题都是针对“接收缓冲区”的。

而接收缓冲区一般是循环队列。可以从队尾看一帧数据有无变化来确定是否发送完。

接收中断在有数据来时响应。所以,也可以看有多长时间没有“接收中断”来确定。

定时为一个相对长的时间间隔,或者凭经验,看通常两帧之间的时间间隔为多少。

系统的数据发送方面的情况,可能是变化的,所以要有一定的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