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c编程 严重问题

楼主: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9CCH BYTE (122%)
***************************************************************************
Program Size: data=104.0 xdata=0 code=3317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表面现象看程序太大了,我减少一个函数编译就通过了。还有好多没写呢,是不是我编译器的问题。编译器给限制了,小的程序可以编译,大一些的就编译不了。

网友:
是的,你用的是2k代码限制的试用版

网友:
VERSION EXCEEDED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给出的提示已经这么明白了还要提问,到网上下一个破解版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刚接触单片机,用的开发环境是sililab ,
请问破解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就是现在你用的编译器是试用版本
是有所编译程序的大小限制的
正常情况下只有花钱去买完整版本,不会有大小限制
当然我们有着良好的破解经验,所以网络上有很多破解版本的编译器
下载一个重新安装,把编译环境链到破解版本的编译器就可以了

网友:
合法的做法是向软件的授权分销商买一个有完整授权的版本,呵呵.....

网友:
silicon  IDE有 破解版吗?KEIl有一点复杂,不好上手阿!

网友:
keil还是比较好用吧
个人觉得!!!

网友:
keil好用 比vc6.0还好用

网友:
晕了!楼上的居然拿Keil和VC来比!都不同领域的东西!

网友:
软件版本问题,找个破解的完全版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