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程序可以单步运行,但不能快速运行

楼主:
各位大侠: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关于字符串转换为无符号长整形秒数的程序。因为EVC不支持mktime()和localtime()等函数, 我自己写了一个。目前此程序单步执行可以,但是如果直接run,在模拟器上就会看到The application has performed an Illegal Operation and Will Be Shut Down。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怎样才能避免这一类错误呢?
我这段程序源代码如下:
extern "C" int pascal stimetoltime(char *sTime, unsigned long* plTime)
{

        char sTemp[6];
    unsigned long res;
    int year;
        //年
        memset(sTemp,0x00,sizeof(sTemp));
        memcpy(sTemp,sTime,4);
        year=atoi(sTemp)-1970;
    res =long(YEAR*year + DAY*((year+1)/4));

        //月
        memset(sTemp,0x00,sizeof(sTemp));
        memcpy(sTemp,sTime+4,2);
    res += long(month[atoi(sTemp)-1]);
    if ((atoi(sTemp)-1)>1 && ((year+2)%4))
                res -= DAY;

        //日
        memset(sTemp,0x00,sizeof(sTemp));
        memcpy(sTemp,sTime+6,2);
    res += long(DAY*(atoi(sTemp)-1));

        //时
        memset(sTemp,0x00,sizeof(sTemp));
        memcpy(sTemp,sTime+8,2);
    res += long(HOUR*atoi(sTemp));
        //分
        memset(sTemp,0x00,sizeof(sTemp));
        memcpy(sTemp,sTime+10,2);
    res += long(MINUTE*atoi(sTemp));
        //秒
        memset(sTemp,0x00,sizeof(sTemp));
        memcpy(sTemp,sTime+12,2);
        res += long(atoi(sTemp));
        *plTime=res;
          return 0;
}
拜谢大家!

网友:
你的YEAR ,DAY,month是怎么定义
以及你的stimetoltime是怎么调用的;

网友:
楼主的程序 是如何调用的?
传入的函数各是什么?

网友:
YEAR MONTH DAY都是宏定义,分别定义一年、一月、一天有多少秒,然后在程序里校正闰年问题,这个程序是从网上学的。
调用函数是: unsigned long* plTime;
  stimetoltime("20070907090722",plTime);
结果是*plTime=1189156042
谢谢!

网友:
plTime 有初始化吗?

网友:
想帮楼主,可是没有办法
楼 主的程序,我编译不过去

网友:
请问91大侠怎麽初始化呢?是*plTime=0;吗?我刚刚试了结果一样啊

网友:
指针要分配空间啊

网友:
非常感谢91大侠,为什么编译不过去呢?是有错误还是别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个新手。大侠说的指针分配空间是怎么做?是要给它赋个初值还是要用分配空间的语句给它分配?嘿嘿,学C的时候我对分配和释放空间就一直很头疼

网友:
感谢感谢,我查到了分配空间,unsigned long* plTime;  plTime=new unsigned long;这样对吧?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了!这个问题我疑惑了好多天,谢谢91大侠,谢谢各位!新手分数不多,诚心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