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严格控制步进电机的正转反转的角度一致

楼主(2007-02-01):
有没有办法严格控制步进电机的正转反转的角度一致
就是在使用步进电机的时候 给它相同的延时时间 正转和反转总是会差几个角度,有没有办法 尽量减少这中误差呢
步进电机
延时

网友A:
你给他输入的占空比一致,像序相反,应该行的啊,我有做过,除非你丢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要速度慢点啊,频率不要太快啊

网友B:
我给他的是相同的高电频时间 这样是不是很不可靠

网友C(2007-03-05):
不清楚你是怎么做的
估计你的方案是有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