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电脑F525R声卡驱动程序不能在win2003上使用, ...

楼主(2007-12-03):
神州笔记本电脑F525R声卡驱动程序不能在win2003上使用,那位高人帮帮小弟,有没有适合的驱动程序?
神州笔记本电脑F525R声卡驱动程序不能在win2003上使用,那位高人帮帮小弟,有没有适合的驱动程序?
神州笔记本
win2003
声卡驱动
程序

网友A:
hasee 也敢用?

网友B:
不是不能用,是因为你的声音服务还没有打开,去控制面板上找那个声音,
进去后你会看到有提示问你是不是要开启声音服务,打开就行了
显卡打不了游戏也是一样,
到DX设置里面去看,
2003就这样,每种东西都是一个服务,打开对应的服务就行了

网友C:
谢谢楼上兄弟,不是这样的,要先下载一个更新程序,然后就可以安装声卡驱动程序了

网友D(2008-04-30):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