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 mfcs42d.lib问题

楼主(2007-08-31):
EVC中 mfcs42d.lib问题
我编的程序本来没问题,但是我在pc上装上.net后再运行出现问题:
cannot open file 'mfcs42d.lib'
模拟器环境下出现此问题,其他CPU类型时编译通过,下载到ARM单板机上可以运行。
在系统文件中只能找到ARM文件夹中有mfcs42d.lib这个文件。
重装了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
文件夹
模拟器
cannot
file

网友A:
'mfcs42d.lib'是debug版本下对应的库,你的SDK可能是Release的,切换到Release试试

网友B:
对!
用 VC++ 编写的程序有两种版本,一种是 DEBUG ,另一种是 RELEASE 版本。
发行时一定要用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