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初始化问题

楼主:
现在SD卡初始化之后,
一直发命令不停,
啥时候算初始化完那?
发命令的顺序是:
CMD5-------->CMD0------>CMD1-------->ACMD41(CMD55+AMCD41)

------------>CMD0------>ACMD41(CMD55+AMCD41)(这里会发两编)

----------->CMD2-------->CMD3------------>CMD9------->CMD13--------->CMD7

---------->CMD55----------------CMD51

然后会Down掉。
0x8ce66d10: GetCommandResponse started
0x8ce73100: BusRequestHandler starts (CMD:51)
0x8ce73100: SendCommand (this:0x000406c0,Cmd:0x0033,Arg:0x00000000,ResponseType:0x0001,bDataTransfer:0x1) starts
0x8ce66d10: GetCommandResponse started
0x8ce66d10: RaiseException: Thread=8ce66d10 Proc=8c226740 'device.exe'
0x8ce66d10: AKY=00000005 PC=03fd34fc(coredll.dll+0x000834fc) RA=80018d18(NK.EXE+0x00017d18) BVA=062bfc48 FSR=8002e094
0x8ce66d10: NKDispatchException: returning failure. Flags=0

这是什么原因??知道的大哥说一声。谢谢

网友:
手头没有sd的datasheet 明天去公司给你看看,电压应该是匹配上了。后面的cmd忘了什么意思了。。。。

网友:
谢谢了,兄弟,现在已经可以发了,但是加载不上Sdmemory.dll.能不能帮忙看看什么原因,谢谢了。下面是加载时的出错信息:SD卡初始化完加载不上SDmemory.dll
0x8ce73100: SDBusDriver: Device Ready, loading driver...
0x8ce73100: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BusPrefix) returned 2
0x8ce73100: SDMemory: +SMC_Init
0x8ce73100: SDGetDeviceHandle: ActivePath: Drivers\Active\4294967290
0x8ce73100: SDGetClientFunctions: +Init
0x8ce73100: SDGetClientFunctions: -Init
0x8ce73100: SDMemCalcDataAccessClocks: Tpd:f ns, Asynch: f ns, AsyncClocks:0 , SyncClocks: 1078198272, ReadTotal: 0, Write Factor: 1094116192 WriteTotal: 37500
0x8ce73100: SDMemCardConfig: Card indicates unsupported file system (non FAT)
0x8ce73100: SDMemory: Error initialising MemCard structure and card
0x8ce73100: DEVICE!LaunchDevice: Init() failed for device 0x0004c780
0x8ce73100: DEVICE!I_ActivateDeviceEx: couldn't activate: prefix DSK, index 1, dll SDMemory.dll, context 0x622f3c4
0x8ce73100: SDBusDriver: Failed to load driver with path: \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
0x8ce73100: SDBusDriver: HandleAddDevice has been complete!

网友:
sorry 我是开发SD 驱动的 wince不了解 呵呵!

网友:
对呀,我也是开发SD驱动的。
你是开发什么平台的?

网友:
我们在自己的ic上开发的,所以和一般的arm什么的都有所不同。但是可以多交流,
msn:kingv3@gmail.com

网友:
OK 好的。
现在对SD卡是一知半解。
有空多向你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