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ML2035自带的晶振,CLK IN引脚该怎么接啊?

楼主(2007-04-02):
如果用ML2035自带的晶振,CLK IN引脚该怎么接啊?
ML2035自带晶振的频率是3M-12M这个范围,但怎么调节到一个确定的频率啊?
晶振
频率

网友A:
ML2035自带晶振的频率是3M-12M这个范围
这个说是ML2035可以接入这个频率范围的方波
具体产生频率和16位寄存器取值,它有这么一个公式:
16位寄存器取值 = ((产生频率) * 2的23次方) / 接入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