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WinDbg問題

楼主:
驅動新手,第一次玩WinDbg,使用兩台電腦,用串口聯接,操作系統符號安裝在C:\WINDOWS\上,啟動時出現了以下信息,請教我是在哪裡還沒設置好?

Microsoft (R) Windows Debugger  Version 6.6.0003.5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Opened \\.\com1
Waiting to reconnect...
Connected to Windows XP 2600 x86 compatible target, ptr64 FALS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established.
Symbol search path is: C:\WINDOWS\Symbols
Executable search path is:
Windows XP Kernel Version 2600 UP Free x86 compatible
Built by: 2600.xpsp_sp2_rtm.040803-2158
Kernel base = 0x804d8000 PsLoadedModuleList = 0x805541a0
System Uptime: not available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4).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5).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6). WStatus = 5
watchdog!WdUpdateRecoveryState: Recovery enabled.

网友:
按照WinDbg的帮助文件设置的?有用hyperTerminal测试串口线么?有正确修改boot.ini么?

网友:
是按WinDbg的幫助文件說明來搞的,boot.ini和通迅電纜已確認無誤,提示信息己顯示連接到目標電腦,並且內核模式調試已建立,但我不明白的是下面這些錯誤是什麼意思,我該怎樣處理。
System Uptime: not available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4).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5).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6). WStatus = 5
watchdog!WdUpdateRecoveryState: Recovery enabled.

网友:
先用虚拟机实验下

网友:
用虚拟机实验下的錯誤信息:

Microsoft (R) Windows Debugger  Version 6.6.0003.5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Opened \\.\pipe\com_1
Waiting to reconnect...
Connected to Windows XP 2600 x86 compatible target, ptr64 FALS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established.
Symbol search path is: C:\WINDOWS\Symbols
Executable search path i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ntoskrnl.exe -
Windows XP Kernel Version 2600 UP Free x86 compatible
Built by: 2600.xpsp_sp2_gdr.070227-2254
Kernel base = 0x804d8000 PsLoadedModuleList = 0x8055b620
System Uptime: not available
SXS: BasepCreateActCtx() NtOpenFile(\??\C:\??\C:\WINDOWS\system32\winlogon.exe) failed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4).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5).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6). WStatus = 5

誠請高人指點指點!!!

网友:
这些错误可以忽略么?

网友:
我看到你的符号文件没有,建议你调试的时候联网,或者上MS去下载一个符号文件安装程序,
SXS:   BasepCreateActCtx()   NtOpenFile(\??\C:\??\C:\WINDOWS\system32\winlogon.exe)   failed
这个错误应该可以忽略的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4).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5).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6).   WStatus   =   5
下面三个就不知道了,我没遇过

网友:
watchdog!WdUpdateRecoveryState:   Recovery   enabled.
想知道这个是哪儿来的。经常看到这个输出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