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高手

楼主:
有一个小软件,想把它安装在启动里,打开机器,软件自动启动,或者说把此软件安装到本本上后,软件自动运行,以后开机也自动运行,相当于一个补丁,哪位高手能做到,请帮忙,有偿服务!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很简单吧?
给个邮箱,我发给一个代码,给你
原理就是在注册表的启动项加上你的程序即可.

网友:
谢谢大虾,我的邮箱是sky_q@126.com,弱智地问一下上楼大虾的代码程序能和我的程序写在同一张盘上或打成一个包,安装后自动运行吗?可否留一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这个自动启动的方式很多,如果光是想在安装时,就在注册表中加入程序启动项,也有办法,只不过,我没有弄过,至于安装程序后,要自动运行,这个是由安装程序来决定的.

你可以这样处理,安装程序安装完后,自动运行,程序在启动时,就将程序启动项写入注册表,这样即可.

网友:
3、开机自动运行

procedure AutoRun;
var
  RegF : TRegistry;
begin
  RegF:=TRegistry.Create;
 RegF.RootKey:=HKEY_LOCAL_MACHINE;
  RegF.OpenKey('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True);
 RegF.WriteString('WYJ2000Manager',''D:\software');
 RegF.Close;
  RegF.Free;
end;

网友:
这个是Delphi写的,你的小程序是什么写的,模仿一下即可.

网友:
大虾能否留一下联系方式,我可以直接Call你,或者发到我邮箱里也可以,方便吗?大虾是在北京吗?具体的编成上我不懂,我的想法是把这个软件做成像其它补丁或驱动一样,只要安装一次,以后就自动运行。不会让大虾白帮忙的,谢谢……

网友:
我的小软件是调节屏幕亮度的,我把它安装后,每次开机后必须得手动运行一下才能调节亮度,我想在开机启动后自动运行软件调节到设置的亮度,而不需要再手动调节,大虾帮忙呀!!!!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同学在北京,你先跟他联系吧,也方便些,我是湖南的,不太方便,他手机号是135 2245 2731,晚上打吧

网友:
多谢了!请问你这问同学怎么称呼,谢谢!根据我描述的现象,大虾能解决吗?谢谢!

网友:
姓谭,这个问题,肯定能解决的.

网友:
你的问题,我同学已经转发给我了,他白天没有时间,你的问题,我已经发了邮件给你了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问题,远远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

这个驱动程序实际分为两块,一个是内核的,是不可见的,只提供接口,一个是用户模式的,就是点击桌面出来的东东,两者通过接口,才能配合工作的

所以必须要知道接口,才能做一些事情的,否则是无法做的,呵呵,至少是我.

网友:
最简单的,建一个快捷方式,脱到 开始-〉程序-〉附件-〉启动 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To wjvlangz(清水流沙) ,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利用程序来改变显示卡的图形
目前 我还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
弱智的问一下,直到什么接口?接口的什么东西?是源代码还是什么?谢谢

网友:
别这么说,我们也正在找办法?你们也是通用的驱动,想办法,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自动运行好说,如果要自动调整显示器的亮度,可以让这个软件带一些参数,不知道你的软件留这样的接口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好做了。
  当然如果有源代码直接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肯定没有接口的,也没有源程序的,我跟我同学都发了程序给你,我们都试了,可以,没有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怎么没有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