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幻灯片是怎么产生与传输的?

楼主(2007-08-04):
请问幻灯片是怎么产生与传输的?
请问
幻灯片是怎么产生与传输的?
给点交流意见。
给点资料?网站地址什么的。
谢了。
幻灯片

网友A:
幻灯片是怎么产生?
通过涂画产生。
幻灯片种类很多,用毛笔在玻璃上涂画上内容,就是幻灯片的一种。
幻灯片是怎么传输的?
搬运。
得指名传输的目标。把玻璃幻灯片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完成了传输。
======================
用PowerPoint软件就可以制作幻灯片,传输跟一般的电脑文件传输的方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