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一台vxworks,一台windows ,如何实现 windows访问vxworks ...

楼主(2007-05-25):
一台vxworks,一台windows ,如何实现 windows访问vxworks下的一个“共享目录”??????急,请高手出招,谢谢
一台vxworks,一台windows ,如何实现 windows访问vxworks下的一个目录??????急..............
就好象实现windows访问 windows下的一个共享文件,但我要访问的是vxworks下的“共享文件”,谢谢了!!!
windows
目录
如何

网友:
看来可以用FTP服务器来做啊,比较简单,但只能上传下载,要做到真正的象共享那样操作不行。当然也可以用NFS做,会麻烦些。

网友A:
朋友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用FTP服务来做?谢谢

网友B:
在你德vxworks镜像里配置ftp组件. 然后在windows系统上使用ftp命令登陆到vxworks系统中. 可以对其进行上传 下载.文件删除 目录创建等操作.